stm32f103单片机用哪个编译软件好些?

楼主(2018-12-29):
论坛的大牛们,stm32f103单片机用哪个编译软件好些?谢谢!

网友A:
F1的话就用大名鼎鼎的Keil_v5开发 很好很稳定

网友B:
MDK吧,例程多,大家都在用。ADS和IAR用的人少了点

网友C:
常用 MDK和IAR

网友D:
用keil5啊,很好用

网友E:
KEIL5比较好

网友F:
MDK和KeilV5都可以 keil 比较常用

网友G:
IAR 或者 keil

网友H:
ARM MDK和IAR,基本都是用这两款

网友I:
这个看您自己的意愿    有的人用keil   也有的人用IAR

网友J:
主流是:MDK5 和IAR,两种。

网友K:
MDK 好一点吧

网友L:
MDK与ARDUINO IDE

网友M:
keil  安装MDK平台 或者IAR

网友N:
如果电脑是winXP系统:推荐 用 “MDK5.14” 版本,如果是Win7或者Win10。推荐同“MDK5.23”。
然后安装,记得找个注册工具注册一下。
然后从某宝购买一个仿真器 “J-Link V9.3” (约大几十元),或者买一个 “ST-link V2”(也有好赖区分,别太贪图便宜,一分价钱一分货! )也记得买质量好的哦!
然后安装 MDK的 STM32F1x的最新版本的PACK:“Keil.STM32F1xx_DFP.2.2.0”。
仿真器连接上电脑,如果不能自动安装上驱动,进入安装目录,一般在:C:\Keil_v5\ARM\ 目录里指定安装驱动就OK了。最开始推荐看某一款开发板例程很容易上手!
还有什么问题,记得留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