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焊接STM32芯片?

楼主(2018-12-29):
现在手里有平头焊笔,热吹风,焊锡膏,阻焊剂,真空吸笔。
求助有谁愿意出一个焊接教程?或者我还缺什么物品?
谢谢!

网友A:
马蹄头慢慢刮呗,焊锡膏

网友B:
熟能生巧,多练。

网友C:
先固定芯片   然后给引脚上锡(一点点)就好  加多点松香烫一下就完成了   32还是很好焊的

网友D:
没有焊接基础的焊点小灯练习下,有基础的直接焊就是了,注意温度与焊接时间就行。

网友E:
刀头烙铁啊,多焊几个就会了,很容易的

网友F:
一定保证把芯片对正焊盘,有斜头烙铁固定,然后慢慢刮去多余的焊锡,如果焊脚间距做够,可以用尖头的进一步修整,最后几步可能需要配放大镜,最好是带灯的那种。

楼主:
我看有的教程是拿热风枪吹的?貌似那个更方便,请问。我还缺什么物品?

网友G:
bilibili有焊芯片的教程

网友H: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b_636f6d6d656e74.53
看这个视频,基本都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