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程序能读出来么

楼主(2018-12-30):
大家好,我的单片机里有个小程序,就是计数用的然后直接驱动数码管显示速度,里面的数码管笔画C端口常亮了,不能够熄灭了,能否将程序读出来,改动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发下图和你写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下图和你写的程序

不会写程序,刚绘了一下草图,一会发图片。这个就是计数器功能。

网友B:
如果能将程序读出来,还可以改动一下。这样的单片机换作你,你敢用吗?

网友C:
不能读出程序,只能根据实物画出电路图,然后按图和自己所需要的功能重新写程序烧录。

网友D:
这么简单的东东,应该洞洞板都可以接一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简单的东东,应该洞洞板都可以接一个出来。

关键是没有程序。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程序好写吗?

网友E:
将at89c2051程序读出来

/*
   Easy-Downloader V1.1 for ATMEL 89C2051/4051
   Copyright(c) 1998 By W.Sirichote

   Code for writer board was written by W.Sirichote
   PC code for downloading HEX file was written By Zong
*/

#include c:mc518051io.h
#include c:mc518051reg.h

#define xon 0x11
#define xoff 0x13

extern register char cputick;
register int i;
unsigned register char ACC,temp;
register char command;
char *title[] = " Easy-Downloader V1.1 for ATMEL 89C2051/4051"
char *prompt[] = " >"
char *ok[] = " ok"
register int count;

main()
{
/* define ASM EQU for assembly interfacing */
  asm"LM317 EQU $b5";
  asm"LE    EQU $b7";
  asm"prog  EQU $b2";
  asm"rdy   EQU $b3";
  asm"xtal  EQU $b4";
  asm"p10  EQU $90";
  asm"p11  EQU $91";
  asm"p12  EQU $92";
  asm"p13  EQU $93";
  asm"p14  EQU $94";

  cputick = 0;
  i = 0;
  count = 0;
  serinit(9600);
  getch();
  putstr(*title);
  asm " clr LE";
  initpowerup();
  sendprompt();

  while(1)
  {
    while ( cputick < 1)
    ;
    cputick = 0;
/* run the following tasks every 10 ms */
    getcommand();
    prompting();
    erase();
    write();
    read();
    lock();
    setcounter();
    }
}

getnum()

{
    char s[6]; /*  put to global variables instead five characters plus terminator */
    char c;
    int i;
    c = 0;
    for (i = 0; c != 10; i++)
    {
        putch(xon);
        c = getch();
        s[i] = c;
    }
  s[i] = '';
        if (i==0)
        return (-1);
        else
        return (_atoi(s));

}

  getcommand()
{

    if ((SCON & 0x01) != 0)
        command = getch();
    else command = -1;             /* no cammand has entered */
}

char getconsole()
{

    if ((SCON & 0x01) != 0)
  return(getchr());           /* use getchr() instead,ie. no echo */
    else return(-1);
}

putok()
{
    putstr(*ok);
    sendprompt();
}

sendprompt()
{
    putstr(*prompt);
}

prompting()

{
    if (command == '')
       {
        putstr(*title);
        sendprompt();
       }
}

pulseLE()
{
    delay(1);
    asm" setb LE";
    delay(1);
    asm" clr LE";
    delay(1);
}

erase()
{
    if (command == 'e')
    {
    asm {
     setb p12     /* set erase mode */
     clr  p11
     clr  p10
       }
    pulseLE();
    asm {
        clr p14
        clr LM317
        }
    pulseLE();
    delay(100);    /* raise program supply up to 12V */
    for (i=0; i < 10; i++) /* erase entire PEROM array (2kB) */
    {
    asm " clr prog";
    delay(10);           /* 10 ms prog pulse */
    asm " setb prog";
    delay(1);
    }

    initpowerup();    /* reset internal address counter to 000h */
    putok();
    }
}

write()
{
    if (command == 'w')
    {
    asm {
     clr  p12          /* set program mode */
     setb p11
     setb p10
       }
    pulseLE();
    asm {
      clr p14
      clr LM317
        }
    pulseLE();
    delay(100);       /* rise supply up 12V */
    asm" clr IE.7";
    for (i = 0; i < count; i++)
    {                 /* use XON & XOFF flow control */
    putch(xon);       /* send XON */
    P1 = getchr();
    putch(xoff);       /* send XOFF */
    pulseProg();
    /*
    asm " clr prog";
    asm " nop";
    asm " nop";
    asm " nop";
    asm " nop";           /* pulse prog ~4 microsecond */
    asm " setb prog"; */
    asm " nop";
    asm " jnb rdy,*";
    asm " nop";

    asm " setb xtal";
    delay (1);
    asm " clr xtal";
    }
    asm" setb IE.7";
    asm " setb LM317";
    asm " setb p14";
    pulseLE();
    putok();
    }
}

read()    /* read code with the number of bytes set by 's' command */
{
    if (command=='r')
    {
        initpowerup();
/*  delay(100);   */
        asm{
            clr  prog
            clr  p12
            clr  p11
            setb p10
           }
        pulseLE();
  for(i = 0; i < count; i++)
        {
        asm" setb prog";
        asm" mov P1,#$FF";   /* put FF before read back */
   delay(1);
   printA();        /* read in HEX */
        asm" setb xtal";  /* next address */
  delay(1);
        asm" clr xtal";
/*  chkXOFF();  */      /* flow controlled by XON/XOFF */
  }
        putok();

    }
}

printA()
{
      ACC = P1;
      ACC >>= 4;  /* shift right 4 bits */
      putHEX();
      ACC = P1&15;
      putHEX();

}

putHEX()
{
     if (ACC > 9)
        putch(ACC+55);
      else putch(ACC+48);
}

/*
chkXOFF()     /* use XON and XOFF for controlling flow with host */

{
      if(getconsole() == xoff)
         {
            do;
            while(getconsole() != xon);
         }
}
*/

lock()  /* only protection mode 3,i.e., disabled further
program and verify, can be programmed */

{
    if (command == 'l')
    {
        P1 = 0x07;
        pulseLE();
        asm " clr LM317";
        delay(100);
        pulseProg();

        P1 = 0x06;
        pulseLE();
        pulseProg();

        asm " setb p14";
        asm " setb LM317";
        pulseLE();
        putok();
    }

}

setcounter()

{
    if (command == 's')
    {
        count = getnum();
        putok();
    }
}

/*
printhelp()
{
    if (command == '?')
    {
        putstr(" e  erase");
        putstr(" rb read BIN");
        putstr(" rh read HEX");
        putstr(" w  write");
        putstr(" l  lock");
     }
        putok();

}
*/

pulseProg()

{
        asm " clr prog";
        asm " nop";
        asm " nop";
        asm " nop";
        asm " setb prog";

}

initpowerup()
{
    asm{
  clr  prog
        clr  xtal
        setb LM317
        setb p14
        setb rdy
        }
    pulseLE();
    delay(100);
    asm{
  setb prog
        clr p14
        setb LM317
    }
    pulseLE();
    delay(100);

}

time1ms()    /* 1 ms delay with XTAL 11.0592MHz */
{
    int i;
    for (i = 0; i < 8 ; i++)
    ;
}

delay(n)      /* do nothing n*1ms */
int n;
{
    int i;
    for (i=0; i< n ; i++)
    time1ms();

}

http://www点shrubbery点net/~heas/willem/kmitl/easy.htm

网友F:
用通用编程器G540可以复制AT89C2051内部程序,你这种非常简单的程序通常不会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通用编程器G540可以复制AT89C2051内部程序,你这种非常简单的程序通常不会加密。

你好 ,这个单片机程序不是不能读出来吗?

网友G:
你不加密的话,应该是可以读出hex格式文件,然后反汇编试试
具体没操作过。stc官网上加密求人破解,在加强自己机制。

网友H:
看图板子太旧了,不熄灭可能是硬件有问题,你先确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图板子太旧了,不熄灭可能是硬件有问题,你先确定一下

硬件都查了,就几个上拉电阻,阻值都正常。

网友I:
引用 楼主:
硬件都查了,就几个上拉电阻,阻值都正常。

这几个功能,自己重写吧?我就喜欢把旧单片程序重写。

网友J:
这几个功能,自己重写吧?我就喜欢把旧单片程序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几个功能,自己重写吧?我就喜欢把旧单片程序重写。

关键是不会写?要是会写,就直接开干了!

网友K(2019-04-26):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会写?要是会写,就直接开干了!

你这个意义不大,还没有储存块。断电就没有了,重新做一个好了

网友L:
单片机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