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显示发虚

楼主(2018-12-30):
这是怎么回事,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这样了

网友A:
查查供电

网友B:
OLED是自发光,可能亮度过亮了,调低一些。

网友C:
这个是厂家的问题吧,你也可以试试能否降低点亮度,我用的OLED是可以调整亮度的,不知你的能不能。

网友D:
调调LED供电电压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厂家的问题吧,你也可以试试能否降低点亮度,我用的OLED是可以调整亮度的,不知你的能不能。

不能调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调LED供电电压是不是有问题?

3.3供电的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我现在在想是不是这块oled坏掉了

网友E:
oled的缺点就是拖影和模糊光. 算是一种设计缺陷吧

网友F:
供电,或者是有些地方虚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