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C51单片机的中断方式

楼主(2018-12-30):
中断控制寄存器IE
MCS51中断系统中,中断的允许或禁止是由片内可以进行位寻址的8位中断允许寄存器IE来控制的。
EX0 :外中断0中断允许
ET0 :定时器0中断允许
EX1 :外中断1中断允许
ET1 :定时器1中断允许
ES :串行口中断允许
ET2 :定时器2中断允许
EA :是总开关,若为0,则所有中断都不允许。
中断标志及外部中断方式选择寄存器 TCON
IT0 :INT0触发方式控制位,边沿/电平触发模式
IE0 :INT0中断请标志,
IT1 :同上
IE1 :同上
TF0 :定时器/计数器0的溢出中断标志
TF1 :定时器/计数器1的溢出中断标志
外部中断的2种触发模式
触发模式由IT0和IT1控制。
1)边沿触发:IT0(IT1)=1,INT0(INT1)为边沿触发方式。如果一个周期中采样到高电平,下个周期中采样到低电平,则硬件使IE0(IE1)置1,向CPU请求中断。
2)电平触发:IT0(IT1)=0,INT0(INT1)为电平触发方式。此时外部中断是通过检测P3.2(P3.3)脚的输入电平(低电平)来触发的。采用电平触发时,输入脚的外部中断源必须保持低电平有效,直到该中断被响应。同时在中断返回前必须使用电平变高,否则将会再次产生中断。
一般采用边沿触发方式,因为此模式抗干扰能力较强,极少采用电平触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