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温湿度调控 求大神点拨,开通一下写代码的思路

楼主(2018-12-30):
普中科技开发板STC89C52单片机
想通过DHT11温湿度传感器获取温湿度并在LCD1602第二行上显示,通过按键设置温度高低两个阈值,湿度高低两个阈值,并在LCD1602第一行上显示,
当温度或湿度超过最高阈值时,启动电机小风扇转动,并蜂鸣器报警;
当低于阈值时,蜂鸣器报警,并流水灯显示。
求大神帮助,开通一下写代码的思路

网友A:
因为不知道你需要用汇编还是C,说的笼统一些。首先为要检测和要现实的参数申请变量或内存空间,然后设计温度传感器采集、在显示器上显示参数、按键处理等子程序或函数。代码开始先进行初始化工作,显示有关参数,然后调用传感器采集函数进行传感器信号采集,根据各项阈值进行判断,调用显示函数在显示器第二行显示,如果检测到按键的操作,则编辑各项参数,调用显示函数将参数显示在屏上第一行。

网友B:
既然你都将值取出来了,比如说你取的值是value(转换成10进制),你就能将低温与高温的值用if(value>...)或if(value<...)做两个判断去控制你报警对象。或者你将你不报警的范围设好,在其范围内不报警,超过则报警。比如if( (value>...) && (value<...) )speak=1;else speak=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