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6*16汉字点阵滚动如何增加按键控制功能

楼主(2018-12-30):
/*-----------------------------------------------
  名称:16x16汉字屏流动显示
  修改:无
  硬件:LY-51S V4.0 单片机开发板
  内容:
        P1.0-P1.3分别连接A、B、C、D,用于控制16行,通过2路HC138控制
                SER接P1.4 通过2片HC595控制
        CLK时钟连接P1.5
        LAT锁存连接P1.6
                OE接P1.7

  现象:使用普通速度51系列单片机。1个汉字显示屏,向左流动显示多个汉字,重复循环显示。
------------------------------------------------*/
#include<reg52.h>

sbit J32_LAT = P1^6;       //锁存引脚
sbit J32_SER = P1^4;       //数据引脚
sbit J32_CLK = P1^5;       //时钟引脚
sbit J32_OE  = P1^7;       //使能引脚

unsigned char MoveBitNum,MoveBitNumtemp,IncNum;//移动位数,临时移动位数,大于一个字节增加字节数
unsigned int HzNum;//汉字个数
unsigned char buff[10];

/*-----------------------------------------------
             16x16汉字取模数据
------------------------------------------------*/
unsigned char code hztest[][32]=    //取模选择字节正序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前面一屏大小的空字符,不显示,这里根据屏的大小修改,这个是1个汉字屏
        //所以写入1个汉字
        /*--  文字:  湖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1,0x00,0x21,0x1E,0x11,0x12,0x17,0xD2,0x81,0x12,0x41,0x1E,0x41,0x12,0x17,0xD2,
0x14,0x52,0x24,0x5E,0xE4,0x52,0x27,0xD2,0x24,0x52,0x20,0x22,0x20,0x2A,0x00,0x44,

/*--  文字:  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40,0x04,0x40,0x04,0x40,0x04,0x44,0x04,0x48,0x7C,0x50,0x04,0x60,0x04,0x40,
0x04,0x40,0x04,0x40,0x04,0x40,0x04,0x42,0x1C,0x42,0xE4,0x42,0x44,0x3E,0x04,0x00,

/*--  文字:  汽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1,0x00,0x21,0x00,0x11,0xFC,0x12,0x00,0x84,0x00,0x41,0xF8,0x48,0x00,0x08,0x00,
0x13,0xF8,0x10,0x08,0xE0,0x08,0x20,0x08,0x20,0x0A,0x20,0x0A,0x20,0x06,0x00,0x02,

/*--  文字:  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7F,0xFC,0x04,0x00,0x09,0x00,0x11,0x00,0x21,0x00,
0x3F,0xF8,0x01,0x00,0x01,0x00,0xF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  文字:  工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7F,0xFC,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FF,0xFE,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业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40,0x04,0x40,0x04,0x40,0x04,0x40,0x44,0x44,0x24,0x44,0x24,0x48,0x14,0x48,
0x14,0x50,0x14,0x60,0x04,0x40,0x04,0x40,0x04,0x40,0x04,0x40,0xFF,0xFE,0x00,0x00,

/*--  文字:  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2,0x08,0x11,0x08,0x11,0x10,0x00,0x20,0x7F,0xFE,0x40,0x02,0x80,0x04,0x1F,0xE0,
0x00,0x40,0x01,0x80,0xF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0x00,

/*--  文字:  院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40,0x78,0x20,0x4B,0xFE,0x52,0x02,0x54,0x04,0x61,0xF8,0x50,0x00,0x48,0x00,
0x4B,0xFE,0x48,0x90,0x68,0x90,0x50,0x90,0x41,0x12,0x41,0x12,0x42,0x0E,0x44,0x00,

/*--  文字:  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10,0x1D,0x10,0xF0,0x90,0x10,0x90,0x10,0x10,0xFD,0x10,0x10,0x90,0x38,0x90,
0x34,0x10,0x50,0x1E,0x53,0xF0,0x9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

/*--  文字:  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20,0x10,0x20,0x10,0x20,0x13,0xFE,0xFC,0x20,0x10,0x20,0x10,0x20,0x15,0xFC,
0x18,0x84,0x30,0x88,0xD0,0x48,0x10,0x50,0x10,0x20,0x10,0x50,0x51,0x88,0x26,0x06,

/*--  文字:  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2,0x08,0x11,0x08,0x11,0x10,0x00,0x20,0x7F,0xFE,0x40,0x02,0x80,0x04,0x1F,0xE0,
0x00,0x40,0x01,0x80,0xF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0x00,

/*--  文字:  院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40,0x78,0x20,0x4B,0xFE,0x52,0x02,0x54,0x04,0x61,0xF8,0x50,0x00,0x48,0x00,
0x4B,0xFE,0x48,0x90,0x68,0x90,0x50,0x90,0x41,0x12,0x41,0x12,0x42,0x0E,0x44,0x00,

/*--  文字:  K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E,0x00,0x44,0x00,0x48,0x00,0x50,0x00,0x70,0x00,
0x50,0x00,0x48,0x00,0x48,0x00,0x44,0x00,0x44,0x00,0xEE,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电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
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A,0x01,0x02,0x01,0x02,0x00,0xFE,

/*--  文字:  信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40,0x08,0x20,0x0B,0xFE,0x10,0x00,0x10,0x00,0x31,0xFC,0x30,0x00,0x50,0x00,
0x91,0xFC,0x10,0x00,0x10,0x00,0x11,0xFC,0x11,0x04,0x11,0x04,0x11,0xFC,0x11,0x04,

/*--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3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
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3E,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5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E,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78,0x00,
0x44,0x00,0x02,0x00,0x02,0x00,0x42,0x00,0x44,0x00,0x38,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3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
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3E,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龚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20,0x04,0x10,0x7F,0xFC,0x09,0x20,0x09,0xC4,0x17,0x04,0x20,0xFC,0xC4,0x40,
0x04,0x40,0x3F,0xF8,0x04,0x40,0x04,0x40,0xFF,0xFE,0x08,0x20,0x10,0x10,0x20,0x08,

/*--  文字:  俊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40,0x08,0x40,0x08,0x88,0x11,0x04,0x13,0xFE,0x30,0x02,0x30,0x88,0x51,0x44,
0x92,0x42,0x10,0xF8,0x11,0x88,0x12,0x50,0x10,0x20,0x10,0x50,0x11,0x88,0x16,0x06,

/*--  文字:  宇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0,0x02,0x80,0x04,0x3F,0xF8,0x01,0x00,0x01,0x00,
0x01,0x00,0xF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尾部的一屏的空字符,用于清屏,参数和屏大小有关。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向595写入一个字节 单红色
------------------------------------------------*/
void InputByte( unsigned  char DataR1)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J32_SER = (DataR1&0x01);
                J32_CLK = 0;
                J32_CLK = 1;
                DataR1 = DataR1 >> 1;
        }
}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主程序
------------------------------------------------*/
main()
{
        unsigned char count;//16行扫描数据,范围0-15
        unsigned int i, j;
        unsigned char temp;
        //计算数组的元素个数,最终需要的是汉字的个数
        int lenTotal = sizeof(hztest) / sizeof(int);  //所有
        int lenLow = sizeof(hztest[0]) / sizeof(int);  //低位
        int lenHigh = lenTotal / lenLow;  //高位

        while(1)
        {
                i++;
                if(i==240)//更改流动速度,1T单片机和12T单片机速度大约5-8倍,注意更改参数
                {
                        i=0;
                        MoveBitNum++;
                        if(MoveBitNum==16)//每次移动完一个汉字大小后循环
                        {
                                MoveBitNum=0;
                                HzNum+=1;    //调用下一个汉字
                                if(HzNum>=lenHigh-1)//需要显示的汉字个数,包括前面的一屏空字符的个数,后面清屏的空字符不包含在内,这里是(汉字个数+1)
                                        HzNum=0;   //完全显示完后循环调用
                        }
                }

                Delay(1);//控制扫描频率
                //读取汉字对应屏幕缓冲区的数据,不同大小的屏幕不一样
                for(j=0; j<2; j++) //取每个汉字的前2个字节,
                {
                        //汉字个数+1
                        buff[j+j+1]=hztest[HzNum+j][count+count+1];  //每次移动完一个汉字后,选择下一个汉字
                        buff[j+j]=hztest[HzNum+j][count+count];

                }
                //判断移动的位数
                if(MoveBitNum<8)                   //  判读移动距离是大于一个字节还是小于一个字节,因为一个字节左移右移最大只能8位
                {
                        IncNum=0;
                        MoveBitNumtemp=MoveBitNum;
                }
                else
                {
                        IncNum=1;    //大于8就减去8得到的数值还是小于8
                        MoveBitNumtemp=MoveBitNum-8;
                }

                J32_LAT=0;       //锁存无效

                for(j=2; j>0; j--)        //按bit的方式移动缓冲区的内容,然后输出到595,即取出的数值每个字节左移一定的位数,
                {
                        //后面左移出的数据整合到前面的字节中,保持数据的连续性
                        temp=(buff[j-1+IncNum]<<MoveBitNumtemp)|(buff[j+IncNum]>>(8-MoveBitNumtemp));//这句比较重要,需要自行拿出2个字节的数据模拟分析
                        InputByte(temp);//输出到595
                }//8个字节传输完锁存输出
                //控制使能端
                J32_OE  = 1;
                P1=count;//用P0口的前4位控制16行,屏内部通过4-16译码器工作,循环扫描16行
                J32_LAT=1;      //锁存有效,此时一行的数据显示到屏上
                J32_OE = 0;

                count++;
                if(count==16)
                        coun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