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单片机交通灯汇编程序怎么加一个紧急状态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8-12-30):
能不能在这个交通灯系统里,加上一个紧急状态按键,使所有红灯亮。

单片机程序在下面:
         ORG 0000H ;主函数地址
         LJMP MAIN
         ORG 000BH ;中断定时器0 地址
         LJMP INTERPUT

         ORG 0030H ;表的首地址
         LJMP TABLE
TABLE: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MAIN:
         MOV P2, #00H             ;给P2 口赋初值,让数码管刚开始都不亮
         MOV R2, #60              ;给R2 赋60,使东西的数码管显示初值为60
         MOV R3, #40              ;给R3 赋40,使南北的数码管显示初值为40
         MOV P3, #0              ;使人形道的灯初始都不亮
         MOV R5, #0                ;给R5,R6 赋初值0
         MOV R6, #0
         MOV TMOD, #01H              ;定时器0 工作方式1
         MOV TH0, #79                  ;给定时器赋初值
         MOV TL0, #0AEH
         SETB EA                     ;允许总中断
                 SETB EX0
                 SETB IT0
         SETB ET0             ;开启定时器0 中断
         SETB TR0                  ;开启定时器计时

L2:
       LCALL DISPLAY1                    ;显示东西数码管
       LCALL DISPLAY2               ;显示南北数码管
       LCALL CHOOSE1                ;调用东西判断函数
       LCALL CHOOSE2             ;调用南北判断函数
       SJMP L2                     ;一直循环

INTERPUT:
            MOV TH0, #22H           ;定时器中断里重现给定时器0 赋初值
            MOV TL0, #0D8H
            MOV A, R4
            INC R4                  ;定时器中断一次50MS,中断一次R4+1
            CJNE A, #20,L3           ; 判断是不是加到20 了,即定时器定时1S
            MOV R4, #0              ;R4 加到20,则清0
            DEC R3                  ;要是定时1S 到了,则把R2,和R3 的值都减1
            DEC R2
L3:
             RETI                   ;中断退出

CHOOSE1:                            ;东西判断函数
            MOV A, R5                   ;R5是一个标志
           CJNE A, #1, K1               ;判断R5 是不是等于1,不等于1 跳到K1
           MOV A, R2                ;要是标志位等于1
           CJNE A, #4, K5              ;而且R2 等于4,则开启黄灯,关闭车道绿灯
           SETB P3.2
             CLR P3.3
            SJMP K3
  K5:      JNC K3                  ;要是R2 小于4 则闪烁绿灯
           CPL P1.7
           MOV A, R2
           CJNE A, #0, K3               ;判断R2 是不是等于0,
              INC R5                    ;等于0 则让标志位+1
             CLR P3.2                  ;清黄灯,开车道的左行绿灯,置人行道红灯
           SETB P3.0
            MOV R2, #20
          SETB P2.6
           CLR P2.7
           SJMP K3
   K1:        JNC K2                     ;CJNE 这个指令比较好R5 和1 的值,要是R5 大于1,则C=0,反之C=1,这里判断C 是否等于0,既判断是否小于1,小于1 执行下行, 大于1 则跳转K2
           MOV A, R2
           CJNE A, #60, K7               ;初值状态R2 是60,判断R2 是不是60,60 的话开车道的红灯,开人行道的绿灯
           SETB P3.1
            SETB P2.7
           CLR P2.6
            SJMP K3                      ;退出
  K7:     CJNE A, #0, K3                 ;要是R2 不等于60,判断R2 是不是等于0,等于0 则把标志位R5 加1,让车道绿灯亮,红灯灭,人行道红灯亮
          INC R5
          CLR P3.1
           SETB P3.3
          MOV R2, #40                      ;再给数码管赋初值
           CLR P2.7
          SETB P2.6
          SJMP K3                          ;退出
  K2:     MOV A, R2                        ;标志位R5 大于1 则跳到这里
          CJNE A, #4, K6                      ;判断R2 和4 的值, 等于4 则开启黄灯, 关闭车道的绿灯,要是不等于是,则跳到K6
           CLR P3.0
            SETB P3.2           SJMP K3
K6:     JNC K3                          ;判断R2 是不是小于4,小于4 则闪烁黄灯,大于4 则直接退出
          CPL P3.2                       ;取反
         MOV A, R3
          CJNE A, #0, K3                     ;判断R2 是不是等于0
            MOV R5, #0                         ;等于0 则清标志位,因为我们只设置了0.1.2 这三个状态,到2了以后要清0,让他重新开始循环
           MOV R2, #60                         ;给R2 赋初值,开车道红灯,关车道左行绿灯,开人行道绿灯,关人行道红灯
            SETB P3.1
           CLR P3.2
          SETB P2.7
          CLR P2.6
  K3:     RET

CHOOSE2:                       ;南、北判断函数,程序和东、西判断一致
              MOV A, R6
               CJNE A, #1, H2
                MOV A, R3
                CJNE A, #4, H6
               SETB P3.6
                CLR P3.4
                SJMP H3
  H6:             JNC H3
                 CPL P3.6
                CJNE A, #0, H3
                 INC R6
                 CLR P3.6
                  SETB P3.5
                MOV R3, #60
                 SETB P2.4
                 CLR P2.5
                 SJMP H3
  H2:           JNC H4
             MOV A, R3
            CJNE A, #40,H7
            SETB P3.7
            SETB P2.5
            CLR P2.4
            SJMP H3
H7:            MOV A, R3
          CJNE A, #4, H5
            SETB P3.6
            CLR P3.7
             SJMP H3
H5:           JNC H3
             CPL P3.6
                CJNE A, #0, H3
                SETB P3.4
           CLR P3.6
           INC R6
              MOV R3, #20
              SETB P2.5
              CLR P2.4
              SJMP H3
H4:
              MOV A, R3
              CJNE A, #0, H3
            SETB P3.7
                  CLR P3.5
               MOV R6, #0
             MOV R3, #40
                SETB P2.5
            CLR P2.4
H3:     RET

DISPLAY1:                            ;显示东西数码管(动态显示)
              MOV A, R2 ;将R2 放到A 中
              MOV B, #10
              DIV AB ;将2 位的10 进制数的十位和个位分开
              MOV DPTR, #TABLE ; 取TABLE 表的首地址给DPTR
              MOVC A, @A+DPTR ;把表的第N 个数据给A
              MOV P1, A ;把数据送到数码管中
              SETB P2.0 ;显示数码管
              LCALL DELAY ;延时
              CLR P2.0 ;把数码管暗掉
              MOV A ,B ;把个位给A
              MOVC A, @A+DPTR ;把表的个位个数给A
              MOV P1, A ;把数据送到数码管中
              SETB P2.1 ;显示数据
              LCALL DELAY ;延时
              CLR P2.1 ;让数码管暗掉
              RET

DISPLAY2:                             ;显示南北数码管(显示函数和上面一样,这里注释就不写了)
              MOV A, R3
              MOV B, #10
             DIV AB
             MOV DPTR, #TABLE
             MOVC A, @A+DPTR
             MOV P0, A
             SETB P2.2
             LCALL DELAY
             CLR P2.2
             MOV A, B
             MOVC A, @A+DPTR
             MOV P0, A
             SETB P2.3
             LCALL DELAY
             CLR P2.3
             RET

DELAY:              ;延时函数
             MOV R0, #20
L1:              MOV R1, #25
             DJNZ R1, $
             DJNZ R0, L1
             RET
END

网友A:
在标号L2之后,加一段检测紧急按钮,未按下则执行原有的语句,检测到按下后全部亮红灯的代码,紧急代码结束后转到L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标号L2之后,加一段检测紧急按钮,未按下则执行原有的语句,检测到按下后全部亮红灯的代码,紧急代码结束 ...

那按钮接到哪个I/O口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标号L2之后,加一段检测紧急按钮,未按下则执行原有的语句,检测到按下后全部亮红灯的代码,紧急代码结束 ...

检测程序你可以帮我写一下,让我看一下不?   我不太懂那个紧急状态按键接到哪个引脚上去,  仿真上所有引脚都用了,好像没有地方接按键了啊

网友B(2019-12-31):
你好老哥,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紧急按钮采用的中断方式,所以按钮接在P3.2,程序里要写中断服务程序:
ORG 0003H ;外部中断0 地址
LJMP INTERPUT0

INTERPUT0:MOV ........;全部红灯亮
                   LCALL DELAY
                   LCALL DISPLAY
                  RETI

你的连接把P3.2口占用了,需要调整空出来。

网友D:
加一个输入中断,当你按键按下跳入中断,中断执行程序让所有红灯都亮,同时关闭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