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怎样让继电器通电?

楼主(2018-12-30):
怎样让继电器通电

网友A:
只要让继电器的线圈两端通电就可以了,放在图中就是RL1左边的线圈通电,即你给你三极管Q1一个低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B:
就是用三极管驱动蜂鸣器一样的原理

网友C:
一端高电平,另一端低电平即可

网友D:
如图所示:1、通过机械开关控制,2,通过IO和驱动电路控制。

网友E:
#include <reg52.h>
sbit relay=P2^2; //set P2.2 relay

void main()
{
   relay=1; //open relay
   while(1);
}

//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网友F:
只要让继电器的线圈两端通电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主还缺这货所需的程序

网友H(2019-06-09):
我只要驱动电路部分仿真单片机信号用什么代替啊

网友I:
继电器通电需要自己设计电路

网友J:
有图,有仿真文件,有真相!!

ISIS仿真源文件(有程序).rar

仿真源文件

网友K(2020-04-21):
大神这个压缩包没有程序呀,可以把程序给我吗

网友L(2021-05-27):
引用 网友J:
有图,有仿真文件,有真相!!

大神,程序可以出不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大神,程序可以出不

6楼哪个程序你就能用

网友N:
继电器线圈一端高电平,一端低电平,用上三极管

网友O:
继电器通电肯定得两边分别是高电平和低电平呀用三极管就可以做和三极管驱动蜂鸣器一样的道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