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2018-12-30):
有的地说波特率是每秒传送一bit的数量所以单位是bit/s,有的地说是调制解调的速率单位是Baud

网友A:
波特率的单位是:b/s

网友B:
每秒传送位的个数,单位为b/s

网友C:
Baud,包含了每秒的意思

网友D:
概念这东西有时候就是容易混淆

网友E:
应该是每秒传输二进制代码的位数,1波特=1位/秒,即bps(bit per second)

网友F:
普通串口就是 比特每秒,也就是1秒钟可以传多少个二进制的0或1

网友G:
b/s 1波特=1位/秒,即bps(bit per second)

网友H:
每秒钟通过信道传输的信息量称为位传输速率,也就是每秒钟传送的二进制位数,简称比特率。比特率表示有效数据的传输速率,用b/s 、bit/s、比特/秒

网友I:
波特率是B,b/s是比特率。波特率与比特率的关系也可换算成:比特率=波特率*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网友J:
波特的单位即Baud,波特率的单位是Baud/s。

网友K:
波特率是指数据信号对载波的调制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的次数来表示,单位可以为b/s 、bit/s、比特/秒。

网友L:
波特率(Baud rate)即调制速率,指的是信号被调制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即单位时间内载波参数变化的次数.它是对符号传输速率的一种度量,1波特即指每秒传输1个符号.单位“波特”本身就已经是代表每秒的调制数

网友M:
bit/s 比特率 每秒传送位的个数

网友N:
b/s,表示一秒钟传输了多少个位

网友O:
单位是:b/s

网友P:
每秒钟通过信道传输的码元数叫码元传输速率 b/s

网友Q:
每位一秒  位/秒

网友R:
比特每秒

网友S:
单位是b/s

网友T:
b/s1波特=1位/秒 波特率是指数据信号对载波的调制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的次数来表示,单位可以为b/s 、bit/s、比特/秒。

网友U:
波特率是指数据信号对载波的调制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的次数来表示(也就是每秒调制的符号数),其单位是波特(Baud,symb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