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上位机控制单片机测距的设计

楼主(2018-12-30):
上午是我第一次发帖,,竟然通过了而且还奖励了88币,啧啧太美了,迫不及待的再发一个!如题也是上位机控制的单片机,不过这次高级一点:测距。

vb上位机的运行界面:
也是用vb编写的。

单片机源程序:
/*****************************************
*    项目: 单片VB上位机视频教程        *
*  单片机: STC89C52                                         *
*    晶振: 11.0592M                                         *
*    开发: E动力电子工作室                         *
*    作者: LinHill                                         *
*    邮箱: power_e@126.com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cho = P2^0;                            // 接Echo端
sbit  Trig = P2^1;                                // 接Trig端

bit flag =0;                                        // 定时器0是否溢出的标志,1表示溢出
bit enable=0;                                        // 用于判断是否允许测量,1表示允许

/***********************************
   函数:void InitUart()
----------------------
   说明:对串口进行初始化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InitUart()
{
    TMOD = 0x21;                                // 高4位(定时器1)用于串口,低4位(定时器0)用于超声波计时
        SCON = 0x50;
        TH1  = 0xFD;                                // 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ES   = 1;                                        // 允许串口中断
        ET0  = 1;                                        //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1  = 1;                                        // 开启定时器1
        EA   = 1;                                        // 开启总中断
}

/***********************************
   函数:void DelayMs(uint ms)
----------------------
   说明:毫秒级程序延时
   参数:ms代表要延时的毫秒数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x,y;
        for(x=ms;x>0;x--)
                for(y=110;y>0;y--);
}

/***********************************
   函数:void  StartModule()
---------------------------
   说明:启动超声波模块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StartModule()
{
        Trig=1;
        DelayMs(1);
        Trig=0;
}

/***********************************
   函数:uint Conut(void)
------------------------
   说明:计算测到的距离
   参数:无
返回值:测得的距离
***********************************/
uint Conut(void)
{
        uint time;                                               // 用于记录测得的时间
        uint ss;                                                // 用于记录测得的距离
        time = (TH0*256+TL0)*1.09;                // 总时间
        TH0=0;
        TL0=0;
        if(flag==1)                                                   // 如果超出测量距离,则不传输数据
        {
                flag=0;
                ss=0;
        }
        else
        {
                ss=time*1.7/100;                           // 空气中声音的速度是340m/s
        }
        return ss;
}

/***********************************
   函数:void send(uint dat)
---------------------------
   说明:将测得的距离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参数:dat是测得的距离
返回值:无
***********************************/
void Send(uint dat)
{
        SBUF=(dat/100)+ 48;                        // 发送 百 位
        while(!TI);
        TI=0;
        SBUF=(dat%100/10)+48;                // 发送 十 位
        while(!TI);
        TI=0;
        SBUF=(dat%10)+48;                        // 发送 个 位
        while(!TI);
        TI=0;
}

/***********************************
函数:void main(void)
----------------------
   说明:主函数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main(void)
{
        uint ss;                                        // 记录测量到的距离
        InitUart();
        while(1)
        {
                if(enable==1)
                {
                        StartModule();
                        while(!Echo);                //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 开启计数
                        while(Echo);                //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 关闭计数
                        ss=Conut();                        // 计算
                        Send(ss);                        // 将计算的值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DelayMs(800);
                }
        }

}

/***********************************
函数:void Inter() interrupt 4
------------------------------
   说明:串口中断处理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Inter()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if(SBUF == 0x01)
                {
                        enable = 1;
                }
                if(SBUF == 0x02)
                {
                        enable = 0;
                }
        }
}

/***********************************
函数:void zd0() interrupt 1
------------------------------
   说明: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则置flag为1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zd0() interrupt 1
{
        flag=1;
}

源码都在一起。

网友A: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好资料,51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