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C单片机如何复位的问题?

楼主:
这是一台设备上的一个NEC的单片机,现在好像是不能复位,但复位IC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只知道是低电位复位,用阻容元件搭了个低电位复位电路却没有效果,在网上查了几天,终于找到一个类似的型号,请问一下,这个IC可以用在这个单片机上吗?本人刚学单片机,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2018-12-31):
专用复位IC损坏几率极低,只要弄清楚高电平或低电平复位基本都可以用阻容搭建复位电路代换。单片机不工作不一定是复位IC损坏,还要查晶振和电源,特别是电源纹波大会发生难以预料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