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如何避免单片机被烧坏

楼主(2018-12-30):
今天给单片机接线做测试,接两块相同的板子,上电后一块板子正常电源灯亮起,另一块上后电源灯不亮,上电时间持续有20秒左右,拆下来一
量发三端稳压后输出的3V电压短路了,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坏了接反电源了吧,于是拆下板子,焊下来三端稳压,测量不是它的问题,我一想其他
芯片估计也没问题,于是就拆了单片机,再量板子不短路了。
两块板子一模一样的接线,如果是电源反接了那三端稳压为什么没有坏呢,如果不是反接为什么只有单片机是坏的。
单片机烧了,一定是哪一步弄错了,主要是没想通到底在哪一步做了什么导致的。
单片机是430的,三端稳压是6206.
请各位前辈们帮我分析分析我这次烧掉片子是怎么一回事,万分感谢。

网友A:
不论什么单片机,IO及电源不要接负压,正接也不能超出允许的电压,还有就是IO端输出不能过流,环境不要超温。保证了这几点,单片机随你玩都不会损坏。

网友B:
烧坏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供电电压过高,一般来说稍微高出5V并不会烧坏。有一次,一个单片机我接了7V电压也没有烧坏,是STC的,接上去的时间不是很长。
2、电源接反。这种情况在万能板上或面包板上做实验的时候经常出现,所以在接电源前一定要先检查一下,电源的极性有没有接反。
3、有位兄台说电流过大,其实是因为反接或接到过高的电压上才会引起电流过大。如果接对了,不会出现电流过大的情况。比如说单片机接一个5V800MA的直流电源和接一个5V20A的直流电源,只要你接的对,单片机都能正常工作,5V20A的电源不会烧坏单片机。
4、在带负载时,如果负载的工作电流较大的话,要有相应的驱动电路,而不能直接接到单片机上。
5、最后一种可能就是静电,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静电在干燥的环境中很容易产生,尤其是北方的冬天,一是天气干燥,二是穿的衣服多为毛料,所以身体会产生静电。不过现在好多单片机抗静电的能力都提高了很多。希望能给你帮上忙。

网友C:
实验就是在不断错误中成长的,要想自己的实验板一上电不会烧坏,1. 先将供电电流调最小,就算电压高也不容易烧坏;2 . 在接线正端接一个极性保护二极;3. 有条件串个温度保险丝……………………。

网友D:
自己手焊的确实容易翻车,你这个估计是焊单片机哪里焊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坏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供电电压过高,一般来说稍微高出5V并不会烧坏。有一次,一个单片机我接了7V ...

谢谢受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论什么单片机,IO及电源不要接负压,正接也不能超出允许的电压,还有就是IO端输出不能过流,环境不要超温 ...

我有点怀疑我的片子是静电坏掉的,因为我重新焊了一个芯片上去,还是原来的接线,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手焊的确实容易翻车,你这个估计是焊单片机哪里焊短路了吧……

实验板不多就几块,都是自己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验就是在不断错误中成长的,要想自己的实验板一上电不会烧坏,1. 先将供电电流调最小,就算电压高也不容 ...

我这边是电池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