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C6206芯片手册中的一句话的理解,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8-12-30):
第一图是xc6206手册时的原文,第二个图是翻译过来的,想请教各位前辈第二张中的红框里面的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限流器折返电路也可作为输出电流限制器和输出引脚的短路保护。

网友A:
电流限制器折返电路作为短路操作保护以及输出引脚的输出电流限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限制器折返电路作为短路操作保护以及输出引脚的输出电流限制器。

麻烦看下,下面贴的问题是否与此帖中的短路保护有关
http://www.51hei.com/bbs/dpj-148180-1.htm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