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做一个放线长度记数器

楼主:
用单片机做一个放线长度记数器,输入信号来自双向霍尔开关的低电平。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网友A(2018-12-31):
你的这个类似霍尔型汽车里程表

http://www.51hei.com/bbs/dpj-55316-1.html

网友B:
可能有很大的误差哦。
你想啊——你测量的是线轴的转动周数,一周的线长度可不是一定的,线很多时,一圈的线长度,大于线少时一圈的线长度。另外,线绕得均匀不,也是问题,不均匀,则线厚度大,一圈线长度大。

网友C:
我是想用二个3144霍尔元件,放在一个同心圆的圆周上,二个3144霍尔元件的相位差是90度(且称作A到B),然后通过单片机程序来分析,若二个3144霍尔元件输出的信号是A到B(即转动了90度),则为正向转动,若输出的信号是B到A(实际是转动了270度),则为反向转动。正向转动的圈数折算为圆周长,然后累加计数,反向转动的圈数折算为圆周长,然后负计数,这样就能大概估算出放线长度了。
不知有谁愿意当我的老师,带我从零开始学习单片机的相关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