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如果有多个IIC器件,每个接口都需要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8-12-30):
请教一下论坛中的大佬,如果一块板子上有多个IIC器件的话,每个器件的IIC接口都要接上拉电阻么?还是只在两端或者中间位置加上拉就行?

网友A:
上拉起什么作用你要先弄清楚?你有没有发现IIC总线上的器件都加上拉。上拉意味着释放IIC总线,说白一点就是外部器件与单片机断开通信。在工作时,你希望一起通信吗?这不乱了么?有一个上拉电阻,再加上IIC的协议时间,就能保证单片机在一个时间内只同一个外部器件通信。

网友B:
单片机的I2C总线源端加了上拉电阻,每个I2C器件端还要加上拉吗?
个人认为不需要在加了。有一个就够了。并联那么多电阻干啥。

如果只有一个设备10K是没关系,设备多了就要考虑驱动能力,用1k,1.5k,2.2K都比较好
电阻大小的问题;最直接的,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功耗的问题,其次是速度的问题,二者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