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单片机AD接口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8-12-30):
请教一下群里的大佬,如果一个单片机的P1口有AD检测功能,那么把其中一个引脚做AD检测使用(比如P1.1脚),那P1口剩下的引脚还能做其他用途么?比如做输出驱动LED?

网友A:
一般是不行的;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根据条件切换功能做到双功能不过切换时间短的情况下ad检测数值会不准

网友B:
AVR单片机是可以的

网友C:
当然可以啦,任你配置的。

网友D:
你这个理解上有误解,正常情况下ADC没有那么多端口,所以用的时候会设置,比如你P1口有P1.1与P1.2是ADC引脚,这时就会设置ADCMUX=0X02;(选P1.1为ADC),P1也换成ADCMUX,ADCMUX就是设ADC的专用(假定他是某种机型ADC专用设置寄存器),另外在其前面还有设ADC开关的寄存器,当ADC取得了值后还能通过ADC开关寄存器关掉ADC,此时ADC口以可做回P1口用,这就是常说的复用I/O口.通过程式时间差是能很好的使用。因此不管你有没有用ADC,P1口其他口照用不误

网友E:
以STC15系列为例,P1.0~1.7任意一个或多个引脚作AD检测使用,不影响剩下引脚作它用。

网友F:
可以的,P1口剩下的引脚还可以做其他用途

网友G:
应该可以吧

网友H:
可以的,你ADC的会有几个通道对应引脚,你不打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