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能显示中文吗

楼主(2018-12-30):
(无正文)

网友A:
51hei搜索 “1602 中文”即可找到答案 http://www.51hei.com/bbs/dpj-132220-1.html

网友B:
没办法显示的,LCD1602的字符字摸关系里面没有办法构成中文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include <STC15.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 数据端口
#define Busy        0x80

sbit        RS        = P2^1;                //LCD控制引脚定义
sbit        RW        = P2^2;
sbit        E        = P2^3;

code char exampl[]="Hello Every Body";
code char examp2[]={0x32,0x30,0x31,0x36,0x00,0x31,0x01,0x32,0x36,0x02};
code char Hzzimo[]={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0, //“年”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1,0x00, //“月”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日”

/******************************** 1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             //1Ms延时 @12MHzx
        u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while (--j);
        } while (--i);
}

/*************************** 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while(--t) Delayms();
}

/******************************** 400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400Ms(void){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_nop_();i = 19;
        j = 62;k = 43;
        do{
                do{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等待允许函数 ******************************/
void WaitForEnable( void ) {
        DataPort = 0xff;
        RS =0; RW = 1; _nop_();
        Delayms();
        E = 1; _nop_(); _nop_();
        Delayms();
        while( DataPort & Busy );
        E = 0;
}

/**************************** 写命令函数 ******************************/
void LcdWriteCommand( uchar CMD,uchar AttribC ) {
        if (AttribC) WaitForEnable();                                // 检测忙信号?
        RS = 0;        RW = 0; _nop_();
        DataPort = CMD; _nop_();                                        // 送控制字子程序
        E = 1;_nop_();_nop_();E = 0;                        // 操作允许脉冲信号
}

/*************************** 写数据函数 ***************************/
void LcdWriteData( char dataW ) {
        WaitForEnable();                                                        // 检测忙信号
        RS = 1; RW = 0; _nop_();
    DataPort = dataW; _nop_();
        E = 1; _nop_(); _nop_(); E = 0;                // 操作允许脉冲信号
}

/**************************** 显示光标定位函数 ****************************/
void LocateXY( char posx,char posy) {
uchar temp;
        temp = posx & 0xf;
        posy &= 0x1;
        if ( posy )temp |= 0x40;
        temp |= 0x80;
        LcdWriteCommand(temp,0);
}

/**************************** 单字符显示函数 ******************************/
void Disp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Wdata) {
        LocateXY( x, y );                                // 定位显示字符的x,y位置
        LcdWriteData( Wdata );                        // 写字符
}

/***************************** 显示字符串函数 *****************************/
void ePutstr(uchar x,uchar y,uchar j, uchar code *ptr){
        uchar i;
        for (i=0;i<j;i++) {
                DispOneChar(x++,y,ptr[i]);
                if ( x == 16 ){
                        x = 0; y ^= 1;
                }
        }
}

/***************************** LCD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Reset( void ) {
           LcdWriteCommand( 0x38, 0);                        // 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
          LcdWriteCommand( 0x38, 0);                        // 共三次
                Delay(5);
          LcdWriteCommand( 0x38, 0);
                Delay(5);
          LcdWriteCommand( 0x38, 1);                        // 显示模式设置(以后均检测忙信号)
    LcdWriteCommand( 0x08, 1);                        // 显示关闭
           LcdWriteCommand( 0x01, 1);                        // 显示清屏
          LcdWriteCommand( 0x06, 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WriteCommand( 0x0c, 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自定义汉字字符函数 ***************************/
void Hz(){
        uchar i;
        LcdWriteCommand( 0x40,1 );
        for (i=0;i<24;i++){
                LcdWriteData(Hzzimo[i]);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LcdReset();
        Delay400Ms();
        Hz();
        ePutstr(0,0,16,exampl);                // 第一行从第0位开始显示Hello Every Body
        ePutstr(4,1,10,examp2);                // 第二行从第4位开始显示2014年5月26日
        while(1);
}

网友D:
可以显示中文  简单的可以显示

网友E:
一般需要取字模软件,生成点阵数据,最后按照写点程序调用即可。

网友F:
LCD1602是字符型液晶,只能显示ASCII码字符,如数字、大小写字母、各种符号等等

网友G:
好像不能显示中文

网友H:
1602液晶是字符型液晶,总共有2行,每行16个字符。每个字符有效的可显示字体是5*8点阵字体。所以通常无法显示中文

网友I:
不能显示汉字

网友J:
通过字模的方式,自己设计汉字字模,但是显示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K:
不能,只能显示ASCII码。想显示汉字的话用12864

网友L:
可以显示简单的中文,复杂的就不行了

网友J:
LCD2004 1602液晶显示汉字和自定义字符教程+仿真+keil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92901-1.html

网友M:
可以通过取字模的软件然后在输出到1602.但是复杂的字不一定好,而且效果也不咋地

网友N:
不可以显示的哦

网友O:
好像不行把

网友P:
只能显示笔画比较少的汉字

网友Q:
不能显示中文lcd没有中文字库,它的像素太小,不能显示汉字,汉字至少需要8*8的像素,,你可以使用LCD12864

网友R:
不能显示

网友S:
不能显示  12864能显示中文  1602只能显示数字  英文字母  和符号

网友T:
建议别用  一般来说是不能的   最好用12864

网友U:
不能,12864可以

网友V:
没办法显示的,百度有使用手册

网友W:
写出的汉子也不清晰

网友X:
不能的,最好使用12864

网友Y:
不能,点阵数不够汉字显示。

网友Z:
能的,百度一下就能找到相应教程

网友AA:
应该是不能显示。

网友AB:
不能显示的,只能显示字符

网友AC:
需要购买标识带有中文字库的LCD1602液晶屏

网友AD:
可自定义简单的字符或者图形符号。

网友AE:
不能显示中文,显示中文可以拥12864

网友AF:
lcd1602能显示一些简单的汉子。像年月日

网友AG:
好像只显示字符

网友AH:
1602要分种类。标识带有中文字库的LCD1602液晶屏 。液晶可以12864可以显示汉字。

网友AI(2019-02-05):
不仅是能,而且是很能啊

网友AJ:
自己做字库就能显示,就像点阵LED那样,都是一个点一个像素,然后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去画,最终形成一个汉字的字节,再在程序里面用驱动函数写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AK:
这边看过来,有你想要的东东

网友AL:
可以显示但是只有5*7的分辨率,可以显示一些简单的汉字

网友AM(2019-12-28):
显示的也不太好

网友AN:
不能显示汉字!

网友AO: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

网友AP:
1602 LCD 可以显示简单的中文和自定义字符,复杂的就不能显示了

网友AQ(2020-06-29):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点赞

网友AR:
不能 ,可以模拟显示,但不全。

网友AS:
自己取模就可以显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