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阳历转农历(仅仅是阳历转阴历例程)

楼主(2018-12-30):
之前要做一个万年历,从论坛上辗转多处,最终发现以下这个阳历转换阴历的程序比较简单,数据带入可以直接使用,不过测试发现转换有问题,后面进行仿真调试找到问题所在,从而进而修改。不知道是我复制出错,还是自己不经意间修改才导致问题出现,已经修复,需要阳历转阴历的可以拿去。找不到具体来源,因此无法标志引用链接地址,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问题所在:在SPDATE GetSpringDay(uchar GreYear,uchar GreMon,uchar GreDay)函数里面的参数定义,把Offset1定义为uchar类型,后面计算时Offset1数值溢出,将uchar改为uint后,数据不在溢出,进行上机测试,转换成功。
//公曆轉農曆(1901-2100)
//亦木明 2008.1.11
//2018.12.30清枫城主测试,发现存在问题,通过仿真一步步走找出问题所在,并作出修正
//原文在哪忘了,只知道作者有“亦木明”的标注,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include "12c5a60s2.h"//可修改为51的头文件

#define TRUE  1
//公历年对应的农历数据,每年三字节,
//格式第一字节BIT7-4 位表示闰月月份,值为0 为无闰月,BIT3-0 对应农历第1-4 月的大小
//第二字节BIT7-0 对应农历第5-12 月大小,第三字节BIT7 表示农历第13 个月大小
//月份对应的位为1 表示本农历月大(30 天),为0 表示小(29 天).
//第三字节BIT6-5 表示春节的公历月份,BIT4-0 表示春节的公历日期
//每年的數據對應在數組中的位置庫 (200-(2100-year)-1)*3+Offset1
//0x09,0x2d,0x47, //2008  0x47 01000111
//0x4d,0x4A,0xB8, //2001

typedef struct spdate
{
        char         cYear;
        char        cMon;
        char        cDay;
}SPDATE;

uchar code Data[]={

0x04,0xAe,0x53, //1901  0        (200-(2100-1901)-1)*3=0
0x0A,0x57,0x48, //1902        3   (200-(2100-1902)-1)*3=3
0x55,0x26,0xBd, //1903        6        (200-(2100-1903)-1)*3=3
0x0d,0x26,0x50, //1904        9   (200-(2100-year)-1)*3
0x0d,0x95,0x44, //1905        12
0x46,0xAA,0xB9, //1906        15
0x05,0x6A,0x4d, //1907
0x09,0xAd,0x42, //1908
0x24,0xAe,0xB6, //1909
0x04,0xAe,0x4A, //1910
0x6A,0x4d,0xBe, //1911
0x0A,0x4d,0x52, //1912
0x0d,0x25,0x46, //1913
0x5d,0x52,0xBA, //1914
0x0B,0x54,0x4e, //1915
0x0d,0x6A,0x43, //1916
0x29,0x6d,0x37, //1917
0x09,0x5B,0x4B, //1918
0x74,0x9B,0xC1, //1919
0x04,0x97,0x54, //1920
0x0A,0x4B,0x48, //1921
0x5B,0x25,0xBC, //1922
0x06,0xA5,0x50, //1923
0x06,0xd4,0x45, //1924
0x4A,0xdA,0xB8, //1925
0x02,0xB6,0x4d, //1926
0x09,0x57,0x42, //1927
0x24,0x97,0xB7, //1928
0x04,0x97,0x4A, //1929
0x66,0x4B,0x3e, //1930
0x0d,0x4A,0x51, //1931
0x0e,0xA5,0x46, //1932
0x56,0xd4,0xBA, //1933
0x05,0xAd,0x4e, //1934
0x02,0xB6,0x44, //1935
0x39,0x37,0x38, //1936
0x09,0x2e,0x4B, //1937
0x7C,0x96,0xBf, //1938
0x0C,0x95,0x53, //1939
0x0d,0x4A,0x48, //1940
0x6d,0xA5,0x3B, //1941
0x0B,0x55,0x4f, //1942
0x05,0x6A,0x45, //1943
0x4A,0xAd,0xB9, //1944
0x02,0x5d,0x4d, //1945
0x09,0x2d,0x42, //1946
0x2C,0x95,0xB6, //1947
0x0A,0x95,0x4A, //1948
0x7B,0x4A,0xBd, //1949
0x06,0xCA,0x51, //1950
0x0B,0x55,0x46, //1951
0x55,0x5A,0xBB, //1952
0x04,0xdA,0x4e, //1953
0x0A,0x5B,0x43, //1954
0x35,0x2B,0xB8, //1955
0x05,0x2B,0x4C, //1956
0x8A,0x95,0x3f, //1957
0x0e,0x95,0x52, //1958
0x06,0xAA,0x48, //1959
0x7A,0xd5,0x3C, //1960
0x0A,0xB5,0x4f, //1961
0x04,0xB6,0x45, //1962
0x4A,0x57,0x39, //1963
0x0A,0x57,0x4d, //1964
0x05,0x26,0x42, //1965
0x3e,0x93,0x35, //1966
0x0d,0x95,0x49, //1967
0x75,0xAA,0xBe, //1968
0x05,0x6A,0x51, //1969
0x09,0x6d,0x46, //1970
0x54,0xAe,0xBB, //1971
0x04,0xAd,0x4f, //1972
0x0A,0x4d,0x43, //1973
0x4d,0x26,0xB7, //1974
0x0d,0x25,0x4B, //1975
0x8d,0x52,0xBf, //1976
0x0B,0x54,0x52, //1977
0x0B,0x6A,0x47, //1978
0x69,0x6d,0x3C, //1979
0x09,0x5B,0x50, //1980
0x04,0x9B,0x45, //1981
0x4A,0x4B,0xB9, //1982
0x0A,0x4B,0x4d, //1983
0xAB,0x25,0xC2, //1984
0x06,0xA5,0x54, //1985
0x06,0xd4,0x49, //1986
0x6A,0xdA,0x3d, //1987
0x0A,0xB6,0x51, //1988
0x09,0x37,0x46, //1989
0x54,0x97,0xBB, //1990
0x04,0x97,0x4f, //1991
0x06,0x4B,0x44, //1992
0x36,0xA5,0x37, //1993
0x0e,0xA5,0x4A, //1994
0x86,0xB2,0xBf, //1995
0x05,0xAC,0x53, //1996
0x0A,0xB6,0x47, //1997
0x59,0x36,0xBC, //1998
0x09,0x2e,0x50, //1999
0x0C,0x96,0x45, //2000
0x4d,0x4A,0xB8, //2001
0x0d,0x4A,0x4C, //2002
0x0d,0xA5,0x41, //2003
0x25,0xAA,0xB6, //2004
0x05,0x6A,0x49, //2005
0x7A,0xAd,0xBd, //2006
0x02,0x5d,0x52, //2007
0x09,0x2d,0x47, //2008
0x5C,0x95,0xBA, //2009
0x0A,0x95,0x4e, //2010
0x0B,0x4A,0x43, //2011
0x4B,0x55,0x37, //2012
0x0A,0xd5,0x4A, //2013
0x95,0x5A,0xBf, //2014
0x04,0xBA,0x53, //2015
0x0A,0x5B,0x48, //2016
0x65,0x2B,0xBC, //2017
0x05,0x2B,0x50, //2018
0x0A,0x93,0x45, //2019
0x47,0x4A,0xB9, //2020
0x06,0xAA,0x4C, //2021
0x0A,0xd5,0x41, //2022
0x24,0xdA,0xB6, //2023
0x04,0xB6,0x4A, //2024
0x69,0x57,0x3d, //2025
0x0A,0x4e,0x51, //2026
0x0d,0x26,0x46, //2027
0x5e,0x93,0x3A, //2028
0x0d,0x53,0x4d, //2029
0x05,0xAA,0x43, //2030
0x36,0xB5,0x37, //2031
0x09,0x6d,0x4B, //2032
0xB4,0xAe,0xBf, //2033
0x04,0xAd,0x53, //2034
0x0A,0x4d,0x48, //2035
0x6d,0x25,0xBC, //2036
0x0d,0x25,0x4f, //2037
0x0d,0x52,0x44, //2038
0x5d,0xAA,0x38, //2039
0x0B,0x5A,0x4C, //2040
0x05,0x6d,0x41, //2041
0x24,0xAd,0xB6, //2042
0x04,0x9B,0x4A, //2043
0x7A,0x4B,0xBe, //2044
0x0A,0x4B,0x51, //2045
0x0A,0xA5,0x46, //2046
0x5B,0x52,0xBA, //2047
0x06,0xd2,0x4e, //2048
0x0A,0xdA,0x42, //2049
0x35,0x5B,0x37, //2050
0x09,0x37,0x4B, //2051
0x84,0x97,0xC1, //2052
0x04,0x97,0x53, //2053
0x06,0x4B,0x48, //2054
0x66,0xA5,0x3C, //2055
0x0e,0xA5,0x4f, //2056
0x06,0xB2,0x44, //2057
0x4A,0xB6,0x38, //2058
0x0A,0xAe,0x4C, //2059
0x09,0x2e,0x42, //2060
0x3C,0x97,0x35, //2061
0x0C,0x96,0x49, //2062
0x7d,0x4A,0xBd, //2063
0x0d,0x4A,0x51, //2064
0x0d,0xA5,0x45, //2065
0x55,0xAA,0xBA, //2066
0x05,0x6A,0x4e, //2067
0x0A,0x6d,0x43, //2068
0x45,0x2e,0xB7, //2069
0x05,0x2d,0x4B, //2070
0x8A,0x95,0xBf, //2071
0x0A,0x95,0x53, //2072
0x0B,0x4A,0x47, //2073
0x6B,0x55,0x3B, //2074
0x0A,0xd5,0x4f, //2075
0x05,0x5A,0x45, //2076
0x4A,0x5d,0x38, //2077
0x0A,0x5B,0x4C, //2078
0x05,0x2B,0x42, //2079
0x3A,0x93,0xB6, //2080
0x06,0x93,0x49, //2081
0x77,0x29,0xBd, //2082
0x06,0xAA,0x51, //2083
0x0A,0xd5,0x46, //2084
0x54,0xdA,0xBA, //2085
0x04,0xB6,0x4e, //2086
0x0A,0x57,0x43, //2087
0x45,0x27,0x38, //2088
0x0d,0x26,0x4A, //2089
0x8e,0x93,0x3e, //2090
0x0d,0x52,0x52, //2091
0x0d,0xAA,0x47, //2092
0x66,0xB5,0x3B, //2093
0x05,0x6d,0x4f, //2094
0x04,0xAe,0x45, //2095
0x4A,0x4e,0xB9, //2096
0x0A,0x4d,0x4C, //2097
0x0d,0x15,0x41, //2098
0x2d,0x92,0xB5, //2099
0x0d,0x53,0x49, //2100
};

uchar code Mon1[2][13]={0,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0,31,29,31,30,31,30,31,31,30,31,30,31};

SPDATE Spdate;
//獲得當年春節的公曆日期
SPDATE GetSpringDay(uchar GreYear,uchar GreMon,uchar GreDay)
{
        //0x09,0x2d,0x47, //2008  0x47 01000111
        int day;
    uchar i,Flag,F;
        uint Offset1;//出现问题在这里,原本定义为uchar类型,下面计算时超出范围导致错误,进行修改为uint类型后,验证正常
        unsigned char L=0x01,Flag1=1;
        unsigned int  Temp16,L1=0x0800;
        //第三字节BIT6-5 表示春节的公历月份,BIT4-0 表示春节的公历日期
        Spdate.cYear=GreYear ;
        Spdate.cMon=(Data[(200-(100-GreYear)-1)*3+2]&0x60)>>5; //计算春节公历月份
        Spdate.cDay=(Data[(200-(100-GreYear)-1)*3+2])&0x1f;    //计算春节公历日期

        //判断平年,闰年
        if( (!(GreYear%4) && (GreYear%100)) || !(GreYear%400) ) Flag=1;
        else Flag=0;

        if(Spdate.cMon>GreMon)                                                                //春节离公历日期的天数
        {
           day=Mon1[Flag][GreMon]-GreDay;
           for(i=GreMon+1;i<=Spdate.cMon-1;i++)
                        day+=Mon1[Flag][i];
           day+=Spdate.cDay;
           F=1;
        }
        else if(Spdate.cMon<GreMon) //春節的月份小於目標的月份
        {
                day=Mon1[Flag][Spdate.cMon]-Spdate.cDay;
                for(i=Spdate.cMon+1;i<=GreMon-1;i++)
                        day+=Mon1[Flag][i];
                day+=GreDay;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F=0;
        }
        else
        {
                if(Spdate.cDay>GreDay)
                {
                        day=Spdate.cDay-GreDay;
                        F=1;
                }
                else if(Spdate.cDay<GreDay)
                {
                        day=GreDay-Spdate.cDay;
                        F=0;
                }
                else day=0;
        }

        Spdate.cYear=Spdate.cYear;
        Spdate.cMon=1;
        Spdate.cDay=1;

        if(!day) return Spdate ;

        if(F)    //春节在公历日期后
        {
                Spdate.cYear--;
                Spdate.cMon=12;
                //这边Offset1计算会出现超范围,因此把uchar类型改为uint后正常
                Offset1=(200-(100-Spdate.cYear)-1)*3;
                while(TRUE)
                {
                        //格式第一字节BIT7-4 位表示闰月月份,值为0 为无闰月,BIT3-0 对应农历第1-4 月的大小
                        //第二字节BIT7-0 对应农历第5-12 月大小,第三字节BIT7 表示农历第13 个月大小
                        //0x4d,0x4A,0xB8, //2001
                        if(Data[Offset1+1]&L)
                                day-=30;
                        else
                                day-=29;
                        L<<=1;
                        if(((Data[Offset1+0]&0xf0)>>4)==Spdate.cMon && Flag1)//(Data[Offset1+0]&0xf0)>>4判断是否是闰月1平月0
                        {
                                Flag1=0;
                                if(Data[Offset1+2]&0x80) day-=30; else day-=29;
                                continue;
                        }
                        if(day>0) Spdate.cMon--;
                        else break;

                }
                Spdate.cDay=-day+1;
        }

        if(!F)
        {
                Spdate.cMon=1;
                //这边Offset1计算会出现超范围,因此把uchar类型改为uint后正常
                Offset1=(200-(100-Spdate.cYear)-1)*3;
                Temp16=(Data[Offset1+0]<<8)+Data[Offset1+1];
                while(TRUE)
                {
                        if(Temp16 & L1) day-=30; else day-=29;
                        if(day>=0)
                                Spdate.cMon++;
                        else if(day<0)
                        {
                                if(Temp16 & L1) day+=30; else day+=29;
                                break;
                        }
                        L1>>=1;
                        //格式第一字节BIT7-4 位表示闰月月份,值为0 为无闰月,BIT3-0 对应农历第1-4 月的大小
                        //第二字节BIT7-0 对应农历第5-12 月大小,第三字节BIT7 表示农历第13 个月大小
                        if(((Data[Offset1+0]&0xf0)>>4)==(Spdate.cMon-1) && Flag1) //闰月
                        {
                                Flag1=0;
                                Spdate.cMon--;
                                if(Temp16 & L1) day-=30; else day-=29;
                                if(day>=0)
                                        Spdate.cMon++;
                                else if(day<0)
                                {
                                        if(Temp16 & L1) day+=30; else day+=29;
                                        break;
                                }
                                L1>>=1;
                        }
                }
                Spdate.cDay=day+1;
        }
    return Spdate;
}

bit YearFlag(uchar cYear) //判断平年,闰年
{
   if( (!(cYear%4) && (cYear%100)) || !(cYear%400) )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目標日期是星期幾
uchar GetWeekDay(uchar cYear,uchar cMon,uchar cDay)
{
        char i;
        int  Sum=0,tmpyear=2000+cYear;
        for(i=1;i<=cMon-1;i++)
                Sum+=Mon1[YearFlag(cYear)][i];
        Sum+=cDay-1;

        return (((tmpyear-1)+(tmpyear-1)/4-(tmpyear-1)/100+(tmpyear-1)/400+Sum)%7)+1;
}

void main()
{
        for(;;)
        {
        GetSpringDay(18,12,30);        //输入数据为十进制,不是BCD码格式,这个请注意

        }
}

/*****************************************************************************

首先要能记住十大天干和十二地支,
十天干: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天干地支纪年法首先是天干在前,地支在后,比如今年2005就为-乙酉年,先来算算天干,
有个公式:
4、 5、 6、 7、 8、 9、 0、 1、 2、 3 对应的十天干就是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数字为年代的最后的一位数字,比如今年是2005,最后一位是5,对应的天干就是乙;

地支的算法:用年代数除以12,后面的余数就代表某个地支,
余数分别为:4、 5、 6、 7、 8、 9、 10、 11、 0(能整除)、1、 2、3.
代表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 未、 申、酉、戌、亥.
比如2005年为例:年代末尾数为5,对应的天干为乙,2005除以12,余数为1,对应的地支为酉,所以2005年为乙酉年。

******************************************************************************/

网友A(2019-04-13):
感谢代码开源分享,尝试一下。

网友B(2019-10-29):
前段时间用STC15L104W改了一个时钟,增加了农历显示功能,参照了你的程序,但是文件大小超出了范围,只好想办法精简程序,发现如果农历年和阳历不是同一年,可以递归调用本函数 GetSpringDay(GreYear+1, GreMon+12, GreDay),代码会少30%,这个判断就不需要了:  if(F)    //春节在公历日期后{ ……} 。
具体代码如下: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16位无符号整型数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8位无符号整型数

u8 dn(u8 yy,u8 mm,u8 dd);                                   //公历转农历函数
u8 temp;
u8 NonY=0;                                                     //农历年
u8 NonM=0;                                                     //农历月
u8 NonD=0;                                                     //农历日

u16 nday[]={0,31,59,90,120,151,181,212,243,273,304,334,365,396};     //第n-1月有多少天

//公历年对应的农历数据,每年三字节,
//格式第一字节BIT7-4 位表示闰月月份,值为0 为无闰月,BIT3-0 对应农历第1-4 月的大小
//第二字节BIT7-0 对应农历第5-12 月大小,第三字节BIT7 表示农历第13 个月大小
//月份对应的位为1 表示本农历月大(30 天),为0 表示小(29 天).
//第三字节BIT6-5 表示春节的公历月份,BIT4-0 表示春节的公历日期

u8 code Data[]={
0x0C,0x96,0x45, //2000
0x4d,0x4A,0xB8, //2001
0x0d,0x4A,0x4C, //2002
0x0d,0xA5,0x41, //2003
0x25,0xAA,0xB6, //2004
0x05,0x6A,0x49, //2005
0x7A,0xAd,0xBd, //2006
0x02,0x5d,0x52, //2007
0x09,0x2d,0x47, //2008
0x5C,0x95,0xBA, //2009
0x0A,0x95,0x4e, //2010
0x0B,0x4A,0x43, //2011
0x4B,0x55,0x37, //2012
0x0A,0xd5,0x4A, //2013
0x95,0x5A,0xBf, //2014
0x04,0xBA,0x53, //2015
0x0A,0x5B,0x48, //2016
0x65,0x2B,0xBC, //2017
0x05,0x2B,0x50, //2018
0x0A,0x93,0x45, //2019
0x47,0x4A,0xB9, //2020
0x06,0xAA,0x4C, //2021
0x0A,0xd5,0x41, //2022
0x24,0xdA,0xB6, //2023
0x04,0xB6,0x4A, //2024
0x69,0x57,0x3d, //2025
0x0A,0x4e,0x51, //2026
0x0d,0x26,0x46, //2027
0x5e,0x93,0x3A, //2028
0x0d,0x53,0x4d, //2029
0x05,0xAA,0x43, //2030
0x36,0xB5,0x37, //2031
0x09,0x6d,0x4B, //2032
0xB4,0xAe,0xBf, //2033
0x04,0xAd,0x53, //2034
0x0A,0x4d,0x48, //2035
0x6d,0x25,0xBC, //2036
0x0d,0x25,0x4f, //2037
0x0d,0x52,0x44, //2038
0x5d,0xAA,0x38, //2039
0x0B,0x5A,0x4C, //2040
0x05,0x6d,0x41, //2041
0x24,0xAd,0xB6, //2042
0x04,0x9B,0x4A, //2043
0x7A,0x4B,0xBe, //2044
0x0A,0x4B,0x51, //2045
0x0A,0xA5,0x46, //2046
0x5B,0x52,0xBA, //2047
0x06,0xd2,0x4e, //2048
0x0A,0xdA,0x42, //2049
0x35,0x5B,0x37, //2050
0x09,0x37,0x4B, //2051
0x84,0x97,0xC1, //2052
0x04,0x97,0x53, //2053
0x06,0x4B,0x48, //2054
0x66,0xA5,0x3C, //2055
0x0e,0xA5,0x4f, //2056
0x06,0xB2,0x44, //2057
0x4A,0xB6,0x38, //2058
0x0A,0xAe,0x4C, //2059
0x09,0x2e,0x42, //2060
0x3C,0x97,0x35, //2061
0x0C,0x96,0x49, //2062
0x7d,0x4A,0xBd, //2063
0x0d,0x4A,0x51, //2064
0x0d,0xA5,0x45, //2065
0x55,0xAA,0xBA, //2066
0x05,0x6A,0x4e, //2067
0x0A,0x6d,0x43, //2068
0x45,0x2e,0xB7, //2069
0x05,0x2d,0x4B, //2070
0x8A,0x95,0xBf, //2071
0x0A,0x95,0x53, //2072
0x0B,0x4A,0x47, //2073
0x6B,0x55,0x3B, //2074
0x0A,0xd5,0x4f, //2075
0x05,0x5A,0x45, //2076
0x4A,0x5d,0x38, //2077
0x0A,0x5B,0x4C, //2078
0x05,0x2B,0x42, //2079
0x3A,0x93,0xB6, //2080
0x06,0x93,0x49, //2081
0x77,0x29,0xBd, //2082
0x06,0xAA,0x51, //2083
0x0A,0xd5,0x46, //2084
0x54,0xdA,0xBA, //2085
0x04,0xB6,0x4e, //2086
0x0A,0x57,0x43, //2087
0x45,0x27,0x38, //2088
0x0d,0x26,0x4A, //2089
0x8e,0x93,0x3e, //2090
0x0d,0x52,0x52, //2091
0x0d,0xAA,0x47, //2092
0x66,0xB5,0x3B, //2093
0x05,0x6d,0x4f, //2094
0x04,0xAe,0x45, //2095
0x4A,0x4e,0xB9, //2096
0x0A,0x4d,0x4C, //2097
0x0d,0x15,0x41, //2098
0x2d,0x92,0xB5, //2099
};

u8 dn(u8 yy,u8 mm,u8 dd)
{
        u16        nyear=2000+yy;              //仅计算2000~2099年
        bit RunY=0;                     //公历闰年标志
        bit Flag1=1;                    //农历闰月标志
        u8 SpM;                         //春节公历月份
        u8 SpD;                         //春节公历日期
        u8 SpN;                                                                                                  //春节是本公历年第几天

        u8 RunM=0;                                                                            //农历闰月月份

        int Diff;
        int day;

        u16 CuN;                                                            //当前日期是本公历年第几天
        u16 Offset1;
        u16 Temp16;
        u16 L1=0x8000;

        SpM=(Data[yy*3+2]&0x60)>>5; //计算春节公历月份
        SpD=(Data[yy*3+2])&0x1f;    //计算春节公历日期
        SpN=nday[SpM-1]+SpD;                                //计算春节是本年第几天,因为春节永远在公历3月前,所以不用考虑2月是28天还是29天

        //判断本公历年是否闰年
        if ( nyear %4 ==0   &&         nyear % 100 !=0 )
                RunY=1;
        if ( nyear % 400 ==0   )
                RunY=1;

        //计算当前日期本公历年第几天
        if ( RunY==1 && mm > 2 )
                CuN=nday[mm-1]+dd+1;
        else
                CuN=nday[mm-1]+dd;

        Diff=CuN-SpN;                                                                   //计算当前日期与春节相差多少天

        if( Diff >=0 )
        {
                        NonY=yy;
                        day=Diff;
                        NonM=1;
                        Offset1=(yy)*3;

                        //格式第一字节BIT3-0 对应农历第1-4 月的大小
                        //第二字节BIT7-0 对应农历第5-12 月大小,第三字节BIT7 表示农历第13 个月大小
                        Temp16=((Data[Offset1+0]&0x0f)<<12)+(Data[Offset1+1]<<4)+((Data[Offset1+2]&0xf0)>>4);

                        while ( 1 )
                        {
                                                        if(Temp16 & L1) day-=30; else day-=29;

                                                        if(day>=0)
                                                                        NonM++;
                                                        else if(day<0)
                                                        {
                                                                        if(Temp16 & L1) day+=30; else day+=29;
                                                                        break;
                                                        }
                                                        L1>>=1;

                                                        //格式第一字节BIT7-4 位表示闰月月份,值为0 为无闰月
                                                        if(((Data[Offset1+0]&0xf0)>>4)==(NonM-1) && Flag1) // 闰月,幸好从来不闰正月
                                                        {
                                                                                        Flag1=0;
                                                                                        NonM--;
                                                                                        RunM=NonM;
                                                        }
                        }
                        NonD=day+1;

        }
        else   //如果当前日期还在春节前,则农历还是上一年,公历月份增加12个月,然后递归调用
        {
                        RunM = dn( yy-1,mm+12,dd );

        }

        return(RunM);
}

void main()
{

        temp=dn( 18 ,10 ,12 );   //调用公历转农历函数,返回值为闰月月份,如果日期在闰月之前,则返回值为0;

        if( temp == NonM )
                                        ;                //表示此月是闰月
        else
                                        ;

}

网友C:
感謝兩位版主的分享。

网友D(2020-02-16):
星期也可以通过日期来计算的,而且算法简单(蔡勒Zeller公式)。

网友E(2021-06-06):
基姆拉尔森 星期计算公式& 蔡勒 星期计算公式, 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

/*        @funciton: Calculate weekday in KimLarsen formula
        @parameters: year, month, day
        @return: weekday
*/
int calculateWeekByKimLarsen(int year, int month, int day)
{
        int iY = year, iM = month, iD = day, iWeekDay;

        if (1 == iM || 2 == iM){
        iM += 12;
        iY--;
    }
    iWeekDay = (iD + 1 + iM*2 + 3*(iM+1)/5 + iY + iY/4 - iY/100 + iY/400) % 7;

    return iWeekDay;
}

/*        @funciton: Calculate weekday in Zella formula
        @parameters: year, month, day
        @return: weekday
*/
int calculateWeekByZella( int year , int month, int day )
{
        int c,y,week;

        if (month == 1 || month == 2){
                year--;
                month += 12;
        }
        c = year / 100;
        y = year - c * 100;
        week = y + y/4 + c/4 - 2*c + 26*(month+1)/10 + day - 1;
        while (week<0){
                week += 7;
        }
        week %= 7;

        return (we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