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单片机pwm波形仿真的问题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ime;
double count=50;        //定义占空比,并初始占空比为50%
sbit PWM=P3^0;      //P2^0口输出PWM
void timer0_();   //定时器0初始化
/**************定时0中断处理******************/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0=0;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TR0=1;
time++;
        if(time>100)
                time=0;
        if(time<=count)
                PWM=1;
        else
                PWM=0;
}
/*********主函数********************/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程序中可以看出pwm周期为1ms  而仿真中根据示波器格数来看 周期却为22ms 不知大问题出在了哪里 有没有朋友指导一下 很急

网友A(2018-12-31):
你中断周期设置10us,可是执行一次中断函数内语句需要26us,造成中断请求信号丢失,这是初学者容易犯的错误。Keil单步走一下就明白。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 出在double count=50; 改成int count=50;就好了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 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