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入门设计:一位数码管数字显示(汇编+仿真)

楼主(2018-12-30):
制作一个简单的51单片机7段LED数码管显示,数字由0~9循环显示(Proteus仿真和汇编代码在附件中)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MOV         DPTR,#TABLE          ;DPTR指向段码表首地址
S1:        MOV        A,#00H
        MOVC        A,@A+DPTR          ;查表取得段码
        CJNE        A,#01H,S2          ;判断段码是否为结束符
        SJMP        START
S2:        MOV        P0,A                  ;段码送数码管显示
        LCALL        DELAY                  ;延时
        INC        DPTR
        SJMP        S1
DELAY:         MOV         R5,#20                  ;延时子程序
D2:         MOV         R6,#20
D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1
        DJNZ         R5,D2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段码表
        DB        01H                                 ;结束符
        END

网友A(2020-03-29):
为什么运行数码管不亮,有蓝色的点就是没有红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运行数码管不亮,有蓝色的点就是没有红色的

有没有导入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