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6 cpu芯片中能用程序定时吗?

楼主(2018-12-31):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但精度不是很高,因为这个时间会随执行的语句数量和类型变化。如果只这一个功能,那还是比较准确的,可以用别人用示波器调节如的程序,如STCISP下载程序中的软件延时计算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