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外部负脉冲宽度测量并显示在LED数码管上的代码设计思路

楼主(2018-12-31):
利用一个I/O引脚输入宽度一定的脉冲信号,并将测量的宽度值显示在LED数码管上,求助大佬,求求代码,谢谢啦

网友A:
我空间有个频率计,有程式,也有数字显示,拿去改改就能做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1、脉冲的最小时间是多少?
2、几位数码管显示?

最小时间什么的都没有要求,四位数码管。你头像上QQ看不清,希望可以加q咨询,我q就是我名字,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空间有个频率计,有程式,也有数字显示,拿去改改就能做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你好,我QQ联系方式就是我名字,希望可以加您求帮助,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