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v升压板有小的滋滋声怎么回事

楼主: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回复本帖可获得 10 黑币奖励! 每人限 1 次
#
请问5v升压板靠近后有小的滋滋声怎么回事,怎么造成的

网友A(2019-01-04):
电感啸叫有以下两个问题造成
1、FB脚反馈电路干扰太大,看电路板空的位置应该是贴一个几十到几百pF的电容,调试一下就可以。
2、电感磁饱和,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更换一个大的电感就可以,判定条件是看看电感温度,是不是电感温度很高。有没有达到100度以上。

网友B:
电感响声,就像你靠近输电线的变压器,也会听见滋滋的响。换一个电感

网友C:
看你使用时间长短,如果满载时间过长,铜线会产生匝间短路,最好做一下老化测试,满载/4H/室温37度

网友D:
输出一般比输入低。 早就是看看芯片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电流的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性能没有问题,声音又不大,没影响。

声音不大,靠很近才有滋滋声

网友H:
线圈的声音,一般声音都很小,影响不大

网友G:
如果性能没有问题,声音又不大,没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的形象。你的电感不行(就是说带载吃力),空载没有,见意将那个贴片的电感更换成环形电感,这样电感 ...

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I:
检查电感值是否满足你的需求,尤其是饱和电流

网友G:
一般都是里面磁芯线圈发出的。

网友C:
很正常的形象。你的电感不行(就是说带载吃力),空载没有,见意将那个贴片的电感更换成环形电感,这样电感不容易饱和,后面滤波电容也改成470UF/6.3V高频电解电容,就不发出肥滋滋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