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可以用Proteus仿真吗?

楼主(2018-12-31):
stm32F4能被仿真吗?可以使用proteus模拟stm32单片机,在里面下载freeRTOS吗?

网友A:
可以  编译好程序   .hex  放入

速度快   不用以前的电源设置

网友B(2019-04-14):
你好,为什么我的Proteus中没有STM32F4的芯片,请问您用的那个版本

网友C(2020-01-10):
引用 网友B:
你好,为什么我的Proteus中没有STM32F4的芯片,请问您用的那个版本

Proteus8.8

网友D:
不可以的哦

网友E:
可以的,有这个芯片的

网友F(2020-03-12):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有这个芯片的

你是用什么版本的Protues

网友G:
可以的,不过版本需要8.6或8.6以上

网友H(2021-03-14):
STM32F407ZGT6哪个版本可以仿真?

网友I:
需要装最新版本的PROTEUS软件,不然软件里面找不到这个型号

网友J:
最新版本可能能够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