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1.80寸tft源码

楼主(2019-01-01):
给各位参考下

//==================================如何切换横竖屏显示=======================================//
//打开Lcd_Driver.h头文件,修改宏#define USE_HORIZONTAL 值为0使用竖屏模式.1,使用横屏模式
//===========================如何切换模拟SPI总线驱动和硬件SPI总线驱动=========================//
//打开Lcd_Driver.h头文件,修改宏#define USE_HARDWARE_SPI  值为0使用模拟SPI总线.1,使用硬件SPI总线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cd_Driver.h"
#include "LCD_Config.h"
#include "GUI.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Picture.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ms(__IO uint32_t nCount);

unsigned char Num[10]={0,1,2,3,4,5,6,7,8,9};

void Redraw_Mainmenu(void)
{

        Lcd_Clear(GRAY0);

        Gui_DrawFont_GBK16(8,2,BLUE,GRAY0,"Mcudev电子技术");
        Gui_DrawFont_GBK16(32,20,BLUE,GRAY0,"液晶测试");

        DisplayButtonUp(15,38,113,58); //x1,y1,x2,y2
        Gui_DrawFont_GBK16(16,40,GREEN,GRAY0,"颜色填充测试");

        DisplayButtonUp(15,68,113,88); //x1,y1,x2,y2
        Gui_DrawFont_GBK16(16,70,BLUE,GRAY0,"文字显示测试");

        DisplayButtonUp(15,98,113,118); //x1,y1,x2,y2
        Gui_DrawFont_GBK16(16,100,RED,GRAY0,"图片显示测试");

         #if USE_HORIZONTAL==1        //使用横屏

                Gui_DrawFont_Num32(125,90,RED,GRAY0,Num[5]);
                delay_ms(1000);
                Gui_DrawFont_Num32(125,90,RED,GRAY0,Num[4]);
                delay_ms(1000);
                Gui_DrawFont_Num32(125,90,RED,GRAY0,Num[3]);
                delay_ms(1000);
                Gui_DrawFont_Num32(125,90,RED,GRAY0,Num[2]);
                delay_ms(1000);
                Gui_DrawFont_Num32(125,90,RED,GRAY0,Num[1]);
                delay_ms(1000);
                Gui_DrawFont_Num32(125,90,RED,GRAY0,Num[0]);

        #else

                Gui_DrawFont_Num32(100,125,RED,GRAY0,Num[5]);
                delay_ms(1000);
                Gui_DrawFont_Num32(100,125,RED,GRAY0,Num[4]);
                delay_ms(1000);
                Gui_DrawFont_Num32(100,125,RED,GRAY0,Num[3]);
                delay_ms(1000);
                Gui_DrawFont_Num32(100,125,RED,GRAY0,Num[2]);
                delay_ms(1000);
                Gui_DrawFont_Num32(100,125,RED,GRAY0,Num[1]);
                delay_ms(1000);
                Gui_DrawFont_Num32(100,125,RED,GRAY0,Num[0]);

        #endif

}

void Num_Test(void)
{
        u8 i=0;
        Lcd_Clear(GRAY0);
        Gui_DrawFont_GBK16(16,20,RED,GRAY0,"Num Test");
        delay_ms(1000);
        Lcd_Clear(GRAY0);

        for(i=0;i<10;i++)
        {
        Gui_DrawFont_Num32((i%3)*40,32*(i/3),RED,GRAY0,Num[i+1]);
        delay_ms(100);
        }

}

void Font_Test(void)
{
        Lcd_Clear(GRAY0);
        Gui_DrawFont_GBK16(16,10,BLUE,GRAY0,"文字显示测试");

        delay_ms(1000);
        Lcd_Clear(GRAY0);
        Gui_DrawFont_GBK16(16,16,BLACK,GRAY0,"嵌入式开发网");
        Gui_DrawFont_GBK16(32,36,BLACK,GRAY0,"中文测试");
        Gui_DrawFont_GBK16(16,52,BLUE,GRAY0,"专注液晶批发");
        Gui_DrawFont_GBK16(16,70,RED,GRAY0, "全程技术支持");
        Gui_DrawFont_GBK16(16,100,GREEN,GRAY0,"mcudev.taobao");

        delay_ms(1800);
}

void Color_Test(void)
{
        u8 i=1;
        Lcd_Clear(GRAY0);

        Gui_DrawFont_GBK16(20,10,BLUE,GRAY0,"Color Test");
        delay_ms(200);

        while(i--)
        {
        Lcd_Clear(WHITE);
        Lcd_Clear(BLACK);
        Lcd_Clear(RED);
  Lcd_Clear(GREEN);
  Lcd_Clear(BLUE);
        }
}
//16位 垂直扫描  右到左  高位在前
void show_pic(void)
{
        int i,j,k;
        unsigned char picH,picL;

        Lcd_Clear(GRAY0);

        Gui_DrawFont_GBK16(16,10,BLUE,GRAY0,"图片显示测试");

        delay_ms(1000);

        Lcd_Clear(GRAY0);

        #if USE_HORIZONTAL==1        //使用横屏

        {
                        k=0;
                        for(i=0;i<128;i++)
                        for(j=0;j<160;j++)
                        {
                                picH=gImage_1234[k++];
                                picL=gImage_1234[k++];
                                Lcd_WriteData(picH);
                                Lcd_WriteData(picL);

                        }
        }

        #else
        {
                k=0;
                for(i=0;i<160;i++)
                for(j=0;j<128;j++)
                {
                        picH=gImage_123[k++];
                        picL=gImage_123[k++];
                        Lcd_WriteData(picH);
                        Lcd_WriteData(picL);
                }
        }
        #endif
}

//画圆 划线  算法演示
void show_Circle(void)
{

        Lcd_Clear(GRAY0);

        Gui_DrawFont_GBK16(8,10,BLUE,GRAY0,"Circle显示测试");

        delay_ms(1000);

        Lcd_Clear(GRAY0);

#if USE_HORIZONTAL==1        //使用横屏

        Gui_DrawLine(0, 0,159,0,RED);//画一条直径线
        Gui_DrawLine(0, 1,159,1,RED);//画一条直径线

        Gui_DrawLine(159, 0,159,127,RED);//画一条直径线
        Gui_DrawLine(158, 0,158,127,RED);//画一条直径线

        Gui_DrawLine(0, 127,159,127,RED);//画一条直径线
        Gui_DrawLine(0, 126,159,126,RED);//画一条直径线

        Gui_DrawLine(0, 0,0, 127,RED);//画一条直径线
        Gui_DrawLine(1, 0,1, 127,RED);//画一条直径线

#else                //竖屏显示

        Gui_DrawLine(0, 0,127,0,RED);//画一条直径线
        Gui_DrawLine(0, 1,127,1,RED);//画一条直径线

        Gui_DrawLine(127, 0,127,159,RED);//画一条直径线
        Gui_DrawLine(126, 0,126,159,RED);//画一条直径线

        Gui_DrawLine(0, 159,127,159,RED);//画一条直径线
        Gui_DrawLine(0, 158,127,158,RED);//画一条直径线

        Gui_DrawLine(0, 0,0, 159,RED);//画一条直径线
        Gui_DrawLine(1, 0,1, 159,RED);//画一条直径线

        #endif

        Gui_Circle(64,64,50,RED);//画一个圆形
        Gui_Circle(64,64,40,GREEN);
        Gui_Circle(64,64,30,BLUE);

        Gui_DrawLine(10, 79,110, 79,BLACK);//画一条黑色的直径线
        Gui_DrawLine(10, 80,110, 80,BLACK);//画一条黑色的直径线
        Gui_DrawLine(10, 81,110, 81,BLACK);//画一条黑色的直径线
}

u16 ID=0;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delay_init(72);//延时初始化
  Lcd_Init();//初始化硬件SPI

  while(1)
  {

//                LCD_LED_SET;//通过IO控制背光亮
                Redraw_Mainmenu();
                Color_Test();//简单纯色填充测试
                Num_Test();
                Font_Test();//中英文显示测试
                show_pic();//图片显示示例
                delay_ms(1200);
                show_Circle();//绘图算法显示---画圆
                delay_ms(2000);

//                LCD_LED_CLR;//IO控制背光灭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Initialize the Embedded Flash Interface,
     initialize the PLL and update the SystemFrequency variable. */
  SystemInit();
}

……………………

网友A(2019-12-18):
我想知道爲什麽加上ucosii系統后就會出現白屏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