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B12A05有源电磁式蜂鸣器为什么用单片机驱动不了?

楼主(2019-01-01):
下图位蜂鸣器驱动电路,有源蜂鸣器不是直接给高电平就可以了吗,为何挂在单片机P0口给高电平可以响,而挂在其他I/O口上就几乎不响,求各位给予指点

蜂鸣器驱动电路

蜂鸣器驱动电路

网友A:
P0口有上拉驱动能力强些,其他的io口自身驱动能力有限,输出电流小所以几乎不响,你加个三极管放大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看你的蜂鸣器类型哦,有些是需要脉冲信号才能驱动的

网友C:
先试下LED在此端口上亮度如何,如果亮度正常,那就换个B值大些的三极管吧

网友D:
1.串的那个10k电阻换小点,再加个10k上拉电阻到VCC
2.像这种东西驱动要把输出IO口设置成强推挽。然后再进主程序。不会就再问。
3.我之前也弄过,响的声音小,现在我就怕他响的声太大。

网友E:
看看是否有脉冲产生,或者是否有电压

网友F:
给你3种驱动有源蜂鸣器的电路,适用于无法设置IO口强推挽的MCU。

网友G(2024-07-16):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蜂鸣器类型哦,有些是需要脉冲信号才能驱动的

高电平触发的

网友G:
P0口的确可以响,而且声音还很大

网友H:
不能设置推挽的话,就把那个10K改为上拉电阻,一端接5V一端接基极,基极和IO直接连接。实际上不用三极管,直接吧蜂鸣器负极接IO上面用低电平驱动也一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