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点关于STlink的调试心得

楼主(2019-01-01):
细说STLINK遇到的问题

问题一

STLINK无法连接就像以下这种情况:

一可能是这几根线(SWIO,SWCLK,3V3,GND)连的不对,仔细检查一下,特别是3.3V和GND
二可能是你的芯片正在运行影响到了你的下载,这时候你需要一直摁着BOOT0,然后摁一下REST复位键,如果你有电源指示灯和运行指示灯的话,开始两灯都亮,做完之后就只有电源灯亮了,这时候就说明可以下载程序了
问题二
在使用STLINK下载调试程序时,刚开始都还挺好,打开调试软件时,指示灯就闪红了,而且山的速率还比较慢,不是正常下载的速率
有多重原因:1,单片机复位 ;2,芯片损坏; 3,电脑与Jlink非正常通讯。
解决办法:拔掉STLINK与电脑连接的USB线重新连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