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51单片机开发板秒表程序问题,数组没办法初始化

楼主(2019-01-01):
求助QAQ,一直是这样查了好久看不出来问题。数组没办法初始化。。谱中的板子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bit LSA = P2^2;        //38译码器引脚编号,选择数码管
sbit LSB = P2^3;
sbit LSC = P2^4;
sbit number = P0;    //发送转换表(段码)
sbit key1 = P3^1;    //开始/暂停
sbit key2 = P3^0;    //复位
sbit key3 = P3^2;    //
sbit key4 = P3^3;    //

u8 code smgduan[17]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数码管转换表

u8 LedBuff[8]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数码管缓冲区
u8 KeySt[4] = {
    1, 1, 1, 1
    };//按键电平状态储存区

bit StopwatchRunning = 1;    //秒表是否运行(确定是否暂停)
bit StopwatchRefresh = 1;    //秒表是否要刷新
u8    DecimalPart = 0;        //计数小数部分
u16    IntegerPart = 0;        //计数整数部分
u8    T0RH = 0;                //T0重装高位
u8    T0RL = 0;                //T0重装低位
void ConfigTimer0(u16 ms); //配置定时器
void StopwatchDisplay(); //显示函数(数字分割显示)
void KeyDriver(); //检测按键,执行指令(主函数中调用)

void main()
{
    EA = 1;    //打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2);    //定时器2ms

    while(1)
    {
        if(StopwatchRefresh)   //是否更新数码管显示
        {
            StopwatchRefresh = 0;
            StopwatchDisplay();
        }
        KeyDriver();    //调用按键驱动
    }
}
/*函数部分*/
void ConfigTimer0(u16 ms)//配置定时器
{
    u32 tmp;

    tmp = 12000000 / 12;
    tmp = (tmp * ms) / 1000;
    tmp = 65536 - tmp;
    tmp += 18;
    T0RH = (u8)(tmp >> 8);
    T0RL = (u8)tmp;
    TMOD &= 0XF0;    //仅改变后四位(置零)
    TMOD |= 0X01;
    TH0 = T0RH;
    TL0 = T0RL;
    ET0 = 1;
    TR0 = 1;
}
void StopwatchDisplay()//显示函数(数字分割显示)
{
    signed char i;
    u8 buf[4];    //

    LedBuff[0] = smgduan[DecimalPart % 10];     //小数转换
    LedBuff[1] = smgduan[DecimalPart / 10];
    buf[0] = IntegerPart % 10;
    buf[1] = (IntegerPart / 10) % 10;
    buf[2] = (IntegerPart / 100) % 10;
    buf[3] = (IntegerPart / 1000) % 10;
    for(i = 3; i >= 1; i --) //整数高位0转换为空
    {
        if(buf[i] == 0)
        {
            LedBuff[i + 2] = 0XFF;
        }
        else break;
    }
    for( ; i >= 0; i --)    //整数转换
    {
        LedBuff[i + 2] = smgduan[buf[i]];
    }
    LedBuff[2] &= 0X80;     //小数点
}
void StopwatchAction()//秒表的启动与暂停
{
    if (StopwatchRunning)    //已启动则停止
        StopwatchRunning = 0;
    else                     //未启动则启动
        StopwatchRunning = 1;
}
void StopwatchReset()//秒表复位
{
    StopwatchRunning = 0;
    DecimalPart = 0;
    IntegerPart = 0;
    StopwatchRefresh = 1;
}
void KeyDriver()//检测按键,执行指令(主函数中调用)
{
    u8 i;
    static u8 backup[4] = {1, 1, 1 , 1};//键值对比样本

    for(i = 0; i < 4; i ++)
    {
        if(backup[i] != KeySt[i])
        {
            if(backup[i] != 0)
            {
                if(i == 1)
                {
                    StopwatchReset();
                }
                else if(i == 2)
                {
                    StopwatchAction();
                }
            }
            backup[i] = KeySt[i];    //刷新备份,作为下次判定样本
        }
    }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定时中断调用
{
    u8 i;
    static u8 keybuf[4]    = {
        0xFF, 0xFF, 0xFF, 0xFF
    };
    keybuf[0] = (keybuf[0] << 1) | key1;  //键值输入
    keybuf[1] = (keybuf[1] << 1) | key2;
    keybuf[2] = (keybuf[2] << 1) | key3;
    keybuf[3] = (keybuf[3] << 1) | key4;

    for(i = 0; i < 4; i ++)
    {
        if(keybuf[i] == 0X00)
        {
            KeySt[i] = 0;
        }
        else if(keybuf == 0XFF)
        {
            KeySt[i] = 1;
        }
    }

}
void LedScan()//数码管扫描,定时中断调用
{
    static u8 i = 0;

    number = 0X00;
    //LS = (LS & 0XE3) | (i << 2);
    for(i = 0;i < 5;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
    P0 = LedBuff[i];
    //if(i < 5) i ++;
    //else i = 0;

}
void StopwatchCount()//秒数统计
{
    if(StopwatchRunning)
    {
        DecimalPart ++;
        if(DecimalPart >= 100)
        {
            DecimalPart = 0;
            IntegerPart ++;
            if(IntegerPart > 10000)
            {
                IntegerPart = 0;
            }
        }
        StopwatchRefresh = 1;  //提醒刷新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static u8 tmr10ms = 0;

    TH0 = T0RH;
    TL0 = T0RL;
    LedScan();
    KeyScan();
    tmr10ms ++;
    if(tmr10ms >= 5) //10ms记一次数
    {
        tmr10ms = 0;
        StopwatchCount();
    }
}

网友A:
一点看法吧——程序我还没有读通
第一:你照片上的右四位数码管的点亮的问题,不是什么数组初始化问题,是消隐问题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
    P0 = LedBuff[i];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P0=0x00;//消隐
我在你的显示函数中加点东西,就不亮了,就只有最左的数码管是亮的。
第二:看你的程序结构(虽然没全部读通),但你的显示和按键函数都放在中断里,是很不好的——一是让你的定时很不准确,二是显示和按键在不中断时不能执行——我有你同样的板子,按键根本没用,长按都不行,具体原因还没找到,但这个结构很不好,其实就是编程思路问题。
我这里有别人的一个程序,给你看看,功能是完整的哦——一键秒表

//上电待令,按键k3计时开始,再按计时停止,再按清0,再按开始,周而复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连接译码器,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sbit k3=P3^2;//外部中断按键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ntus=0,Cnt100ms,Cnt1s=0;//中断计时变量
bit zantin=0;                                        //暂停标志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r0Init(void)                //2500微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6;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
{
        static uint count2=0,count1=0;        //计数变量
        static bit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
        if(k3==0)                                //检测输入如果为0
        {
                count1++;                                        //计数延时消抖
                if((count1>=500)&&(key_sign==0))//检测按键如果为0
                {
                        key_sign=1;                //按键状态标志置1,防止重复响应
                        count2++;
                        if(count2>=3)
                                count2=0;
                        switch(count2)
                        {
                                case 0:        Cntus=0;
                                                Cnt100ms=0;
                                                Cnt1s=0;        break;//清0
                                case 1:        zantin=1;   break;//计时
                                case 2:        zantin=0;        break;//暂停
                        }
                }
        }
        else
        {
                count1=0;                                //计数变量清0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清0
        }
}
void display()//显示程序
{
        static uchar  i=0;
        P0=0x00;//消隐
        switch(i)
        {
                case(0):
                LSA=0;LSB=1;LSC=1;P0=table[Cnt1s/10];i++; break;//显示第5位
                case(1):
                LSA=1;LSB=0;LSC=1;P0=table[Cnt1s%10]|0x80;i++; break;//显示第6位
                case(2):
                LSA=0;LSB=0;LSC=1;P0=table[Cnt100ms];i=0; break;//显示第7位
        }
}
/***************主程序****************/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2500微秒@11.0592MHz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7;                //设置定时初值
        Cntus++;                                        //中断变量Cntus自+1
        if(Cntus>=40)                                //10ms
        {
                Cntus=0;                                //清0
                if(zantin==1)                        //暂停/启动
                        Cnt100ms++;                        //毫秒计数
                if(Cnt100ms>=10)
                {
                        Cnt100ms=0;
                        Cnt1s++;                                //秒计数
                        if(Cnt1s>=60)
                                Cnt1s=0;
                }
        }
        display();                                        //显示程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看法吧——程序我还没有读通
第一:你照片上的右四位数码管的点亮的问题,不是什么数组初始化问题,是 ...

我把程序改了下,可是按键时只有第一次按下有作用,有时复位键有作用,我怀疑是按键消抖作用需要时间太长,和扫描形成了时间差,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普中的板子是会在长按按键一段时间后自动取消置高电平的吗?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bit LS = P2;        //38译码器引脚编号,选择数码管
sbit number = P0;    //发送转换表(段码)
sbit key1 = P3^1;    //复位
sbit key2 = P3^0;    //开始/暂停
sbit key3 = P3^2;    //
sbit key4 = P3^3;    //

u8 code smgduan[17]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数码管转换表

u8 LedBuff[8]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数码管缓冲区
u8 KeySt[4] = {
    1, 1, 1, 1
    };//按键电平状态储存区

bit StopwatchRunning = 0;    //秒表是否运行(确定是否暂停)
bit StopwatchRefresh = 1;    //秒表是否要刷新
u8    mseconds = 0;        //计数毫秒部分
u8    seconds = 0;         //计数秒部分
u8          minutes = 0;                   //计数分钟部分
u8    T0RH = 0;                //T0重装高位
u8    T0RL = 0;                //T0重装低位
void ConfigTimer0(u16 ms); //配置定时器
void StopwatchDisplay(); //显示函数(数字分割显示)
void KeyDriver(); //检测按键,执行指令(主函数中调用)
void LedScan();
void KeyScan();
void main()
{
    EA = 1;    //打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2);    //定时器2ms

    while(1)
    {
        if(StopwatchRefresh)   //是否更新数码管显示
        {
            StopwatchRefresh = 0;
            StopwatchDisplay();
        }
                LedScan();
                KeyScan();
        KeyDriver();    //调用按键驱动
    }
}
/*函数部分*/
void ConfigTimer0(u16 ms)//配置定时器
{
    u32 tmp;

    tmp = 11059260 / 12;
    tmp = (tmp * ms) / 1000;
    tmp = 65536 - tmp;
    tmp += 18;                 //时间补偿
    T0RH = (u8)(tmp >> 8);
    T0RL = (u8)tmp;
    TMOD &= 0XF0;    //仅改变后四位(置零)
    TMOD |= 0X01;
    TH0 = T0RH;
    TL0 = T0RL;
    ET0 = 1;
    TR0 = 1;
}
void StopwatchDisplay()//显示函数(数字分割显示)
{
    signed char i;
    u8 buf[2]; u8 minbuf[2];

    LedBuff[0] = smgduan[mseconds % 10];     //毫秒转换
    LedBuff[1] = smgduan[mseconds / 10];
    buf[1] = seconds % 10;
    buf[2] = (seconds / 10) % 10;
    minbuf[1] = (minutes) % 10;
    minbuf[2] = (minutes / 10) % 10;
    for(i = 1; i < 3; i ++) //秒位数字转换0
    {
        if(buf[i] == 0)
        {
            LedBuff[i + 2] = 0X00;
        }
        else break;
    }
        for(i = 1; i < 3; i ++) //分位数字转换0
        {
                if(minbuf[i] == 0)
        {
            LedBuff[i + 5] = 0X00;
        }
        else break;
        }
    for(i = 1 ; i < 3; i ++)    //秒和分位数字转换
    {
        LedBuff[i + 2] = smgduan[buf[i]];
                LedBuff[i + 5] = smgduan[minbuf[i]];
    }
    LedBuff[2] = 0X40;     //"-"符号显示
        LedBuff[5] = 0x40;
}
void StopwatchAction()//秒表的启动与暂停
{
    if (StopwatchRunning)    //已启动则停止
        StopwatchRunning = 0;
    else                     //未启动则启动
        StopwatchRunning = 1;
}
void StopwatchReset()//秒表复位
{
    StopwatchRunning = 0;
    mseconds = 0;
    seconds = 0;
        minutes = 0;
    StopwatchRefresh = 1;
}
void KeyDriver()//检测按键,执行指令(主函数中调用)
{
    static u8 i;
    static u8 backup[4] = {1, 1, 1 , 1};//键值对比样本

    for(i = 0; i < 4; i ++)
    {
        if(backup[i] != KeySt[i])
        {
            if(backup[i] != 0)
            {
                if(i == 0)
                {
                    StopwatchReset();        //重置
                }
                else if(i == 1)
                {
                    StopwatchAction();        //开始/暂停
                }
            }
            else if(i == 1)
            {
                StopwatchAction();        //开始/暂停
            }
                        backup[i] = KeySt[i];    //刷新备份,作为下次判定样本
        }
    }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
{
        u8  i = 0;
    static u8 keybuf[4]    = {
        0xFF, 0xFF, 0xFF, 0xFF
    };
        keybuf[0] = (keybuf[0] << 1) | key1;  //键值输入,8次分位输入,消抖
    keybuf[1] = (keybuf[1] << 1) | key2;
    keybuf[2] = (keybuf[2] << 1) | key3;
    keybuf[3] = (keybuf[3] << 1) | key4;

    for(i = 0; i < 4; i ++)
    {
        if(keybuf[i] == 0X00)
        {
            KeySt[i] = 0;
        }
        else if(keybuf == 0XFF)
        {
            KeySt[i] = 1;
        }
    }
}
void LedScan()//数码管扫描
{
    u8 i = 0;
        for( ; i < 8; i ++)
    {
                P2 = (P2 & 0XE3) | (i << 2);
                P0 = LedBuff[i];
                _nop_();                                        //延时两个机器周期
                _nop_();
                P0 = 0x00;
        }
}
void StopwatchCount()//秒数统计
{
    if(StopwatchRunning)
    {
        mseconds ++;
        if(mseconds >= 100)
        {
            mseconds = 0;
            seconds ++;
            if(seconds >= 60)
            {
                seconds = 0;
                                minutes ++;
            }
                        if(minutes >= 60)
                        {
                                        minutes = 0;
                        }
        }
        StopwatchRefresh = 1;  //提醒刷新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static u8 tmr10ms = 0;

    TH0 = T0RH;
    TL0 = T0RL;
    tmr10ms ++;
    if(tmr10ms >= 5) //10ms记一次数
    {
        tmr10ms = 0;
        StopwatchCount();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看法吧——程序我还没有读通
第一:你照片上的右四位数码管的点亮的问题,不是什么数组初始化问题,是 ...

而且复位之后无法重新启动,求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复位之后无法重新启动,求帮助

给你改写成单键操作8位24小时百分秒表,有详细注释,应该能看得懂,经仿真无误。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number P0
#define wela P2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wela_A=P2^2;
//sbit wela_B=P2^3;
//sbit wela_C=P2^4;

u8 code smgduan[16]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数码管转换表

u8 LedBuff[8];//数码管缓冲区

u8 Cntus=0,Cnt10ms=0,Cnt1s=0,Cnt1min=0,Cnthour=0;                //中断计时变量

bit suspend=0;                                        //暂停标志
void LedScan();                                        //显示程序声明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声明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
{
        static u8 count2=0,count1=0;        //计数变量
        static bit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
        if(key1==0)                                //检测输入如果为0
        {
                count1++;                                        //计数延时消抖
                if((count1>=100)&&(key_sign==0))//检测按键如果为0
                {
                        key_sign=1;                //按键状态标志置1,防止重复响应
                        count2++;
                        if(count2>=3)
                                count2=0;
                        switch(count2)
                        {
                                case 0:        Cntus=0;
                                                        Cnt10ms=0;
                                                        Cnt1s=0;
                                                        Cnt1min=0;
                                                        Cnthour=0;        break;//清0
                                case 1:        suspend=1;  break;//计时
                                case 2:        suspend=0;        break;//暂停
                        }
                }
        }
        else
        {
                count1=0;                                //计数变量清0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清0
        }
}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r0Init()        //2500微秒@11.0592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7;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StopwatchDisplay()//数字分解
{
        LedBuff[0]=Cnthour/10;
        LedBuff[1]=Cnthour%10;
        LedBuff[2]=Cnt1min/10;
        LedBuff[3]=Cnt1min%10;
        LedBuff[4]=Cnt1s/10;
        LedBuff[5]=Cnt1s%10;
        LedBuff[6]=Cnt10ms/10;
        LedBuff[7]=Cnt10ms%10;
}

/***************主程序****************/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StopwatchDisplay();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2500微秒@11.0592MHz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7;                                        //设置定时初值
        Cntus++;                                                //中断变量Cntus自+1
        if(Cntus>=4)                                //10ms
        {
                Cntus=0;                                        //清0
                if(suspend==1)                        //暂停/启动
                        Cnt10ms++;                        //毫秒计数
                if(Cnt10ms>=100)
                {
                        Cnt10ms=0;
                        Cnt1s++;                                //秒计数
                        if(Cnt1s>=60)
                        {
                                Cnt1s=0;
                                Cnt1min++;                //分计数
                                if(Cnt1min>=60)
                                {
                                        Cnt1min=0;
                                        Cnthour++;        //时计数
                                        if(Cnthour>=24)
                                                Cnthour=0;
                                }
                        }
                }
        }
        LedScan();                                        //显示程序
}
void LedScan()//显示程序
{
        static u8 i=0;        //计数变量
        number=0x00;        //消隐
        wela=i<<2;                 //送位码
        if((i%2==1)&&(i!=7))//送段码
                number=smgduan[LedBuff]|0x80;//加点
        else         number=smgduan[LedBuff];
        if(++i>=8)
                i=0;
/*
        switch(i)
        {
                case 0: wela=i<<2; number=smgduan[LedBuff[0]];i++;break;
                case 1: wela=i<<2; number=smgduan[LedBuff[0]]|0x80;i++;break;
                case 2: wela=i<<2; number=smgduan[Cnt1min/10];it++;break;
                case 3: wela=i<<2; number=smgduan[Cnt1min%10]|0x80;i++;break;
                case 4: wela=i<<2; number=smgduan[Cnt1s/10];i++;break;
                case 5: wela=i<<2; number=smgduan[Cnt1s%10]|0x80;i++;break;
                case 6: wela=i<<2; number=smgduan[Cnt10ms/10];i++;break;
                case 7: wela=i<<2; number=smgduan[Cnt10ms%10];i=0;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写成单键操作8位24小时百分秒表,有详细注释,应该能看得懂,经仿真无误。

#include

多谢多谢

网友B:
根据电路图J21跳线帽要接在VCC与LE,否则74HC573打不开,段码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