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第一排显示蓝色方块,怎么解决?单片机程序仿真是正常的

楼主:
LCD1602的显示问题!!!!想各位有经验的大佬指教指教!
下面是我做一个课设,程序和仿真文件都会粘在下面,仿真能成功 ,但是实物出现了问题。
下面是实物图,只有一排方格,对比度能调节,单片机的各个引脚电压正常,1602不能正常显示,其他按钮拨动均无反应,灯也不能开。1602正常显示的数据如下图仿真图所示。
求各位遇到过这种问题的人给予指教啊!
不胜感激~

网友A(2019-01-01):
1,有可能是你的LCD1602坏掉了,
2,需要调节一下你的LCD1602的背景,可能是对比度太大造成的

网友B:
软件没问题,找硬件问题,
很有可能你的板子的一个引脚没有焊好,虚焊了。仔细用万用表检查。
再者就是对比度,我看你没有装调对比度的可调电阻,可加个可调电阻试试。

网友C:
对比度需要调节下,正常的。3号引脚下拉电阻调节对比度

网友D:
p0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E:
RS.RW.EN你再看下是不是没接错,就个我也常有发生,大多是线接反了。

网友F(2020-10-19):
引用 网友G:
你居然用P0口作为数据输出???你都打板了,居然没有用杜邦线实际搞一搞?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居然用P0口作为数据输出???你都打板了,居然没有用杜邦线实际搞一搞?

不要一惊一乍的吓唬人,谁说了P0口不能作为数据输出?我就喜欢用回P0口做数据输出

网友H:
普通的单片机P0口是纯开漏输出的,自身不会输出高电平,需要外加上拉电阻,这个是基础必须掌握。
如果你还是用普通的并且是双列直插的,找个9脚的10K排阻认清排阻方向直接焊在PCB背面单片机引脚处即可,或者是用贴片电阻或1/16W电阻搭焊。

网友I:
仿真工作正常,因此一定是硬件故障。 检查液晶显示器的所有电线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J:
P0做输出要有上拉电阻。不然数据不显示。

网友K:
用P0做输出要有上拉电阻。不然数据会出错或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