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D4069制作的声光控开关电路,怎么做?

楼主(2019-01-01):
低压 控制
求教或者原理图,我自己做的行不通。。。。。

网友A:
给你一个楼道灯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楼道灯电路图

有低压直流的么?不想用交流,但直流关不了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低压直流的么?不想用交流,但直流关不了灯?

上图也可改的,交直流都不是事
确定电源电压,修改电路参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