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没有示波器,如何确定脉冲频率是125Khz?

楼主(2019-01-01):
因手头没有示波器,又做了一个高速脉冲
请问怎么判断这个脉冲是不是125Khz呢??

如何确定脉冲频率是125Khz?

大神支招

网友A:
现在的数字表不是都带有频率功能吗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想钻研技术的 可以用单片机做个频率计 资料很多,实现起来也简单,再驱动下数码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