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采集系统(Labview做上位机)

楼主(2019-01-01):
做该设计的初衷是为自己的毕设打基础,因为我的毕设要做一个探测机器人,需要对某一地区的各种环境参数进行检测,然后通过WIFI返回到上位机。所以为了搞懂温度传感器以及练习上位机的设计,花了几天时间做了一个很简单的采集系统。今天把它拿出来跟各位小伙伴们分享,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同时也希望大佬们指出不足,起到一个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作用。该系统原理是:51单片机把ds18b20传感器将采集到的温度值(十六进制)通过串口发送到labview,labview对单片机发来的数据做简单的处理然后显示。

上位机界面

上位机界面

上位机(接受程序)

上位机(接受程序)

简单的硬件连接

简单的硬件连接

数据纪录

数据纪录

串口部分:
void main()
{

               if(flag==1||flag1==1)
                           {
                            S=test/10;
                                Y=test%10;
                            ES=0;
                                flag=0;
                                SBUF=S;
                            while(!TI);
                                TI=0;
                                SBUF=Y;
                            while(!TI);
                                TI=0;
                                if(temperature!=test)
                                 flag1=1;
                                ES=1;
                              }
}
//串口中断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a=SBUF;
         if(a=='1') P1=0x55;
         if(a=='0') P1=0xaa;
         flag=1;
        }
}
温度采集部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sbit DQ=P2^2; //温度传感器 I/O 口

uchar reset_ds18b20()
{
   uchar presence;
   DQ=0;
   delay_ds18b20(29);      //延时480 - 960  us
   DQ=1;
   delay_ds18b20(3);      //延时 15 - 60   us
   presence=DQ;
   delay_ds18b20(25);          //延时 60 - 240  us
   return(presence);

}

uchar read_bit_ds18b20()
{
        uchar i;
        DQ=1;
        delay_ds18b20(1);
        DQ=0;
        //delay(1);    //延时 15us  也可以不延时
        DQ=1;
        //delay(3);         //延时 1 - ∞  us
        for(i=0;i<3;i++);
        return(DQ);
}
void write_bit_ds18b20(uchar dat)
{
        DQ=0;        //置0 无需延时
        if(dat==1)
          DQ=1;
        delay_ds18b20(1);         //延时 60 - 120  us
        DQ=1;
        delay_ds18b20(1);         //延时 1 - ∞  us
}

void write_byte_ds18b20(uchar dat)
{
     uchar i,j;
         for(i=0;i<8;i++)
         {
             j=((dat>>i)&0x01);
                 write_bit_ds18b20(j);
                 //delay(1);      //延时 1 - ∞  us
         }

}

uchar read_byte_ds18b20()
{
        uchar dat=0;
        uchar i;
        for(i=0;i<8;i++)
         {
           if(read_bit_ds18b20())
             dat|=0x01<<i;
           //delay(1);           //延时 1 - ∞  us

         }
         return(dat);
}

int read_temp_ds18b20()
{
   uchar templ=0,temph=0;
   int temp=0;
   reset_ds18b20();//复位
   write_byte_ds18b20(0xcc); //跳过ROM
   write_byte_ds18b20(0x44); //跳过温度采集
   delay_ds18b20(10);     //750ms
   reset_ds18b20();
   write_byte_ds18b20(0xcc); //跳过ROM
   write_byte_ds18b20(0xbe); //准备好数据(开始温度转换采集)
   templ=read_byte_ds18b20();//读低字节温度值
   temph=read_byte_ds18b20();//读低字节温度值
   temp=(templ+(temph*256));
   return(temp);
}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上位机和下位机源码工程包吗?

网友B:
能带上显示测AD电压曲线的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上位机和下位机源码工程包吗?

上位机与下位机源码。

下位机

温度采集(上位机).rar

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带上显示测AD电压曲线的就不错了

最近正在做AD,做完就跟大家分享!

网友C:
有没有这个设计的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这个设计的论文

这个就是随便做的,没有论文呀!

网友D(2019-04-17):
labview怎么与单片机通讯呀??求教

网友D:
温度零下127度。。。。怎么办

网友E:
labview2014打不开

网友F:
能发我邮箱吗2433042868@qq.com,,,,这个用2014版打不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abview怎么与单片机通讯呀??求教

串口,WiFi,蓝牙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发我邮箱吗,,,,这个用2014版打不开吗

邮箱我之前试过,发不过去。加我qq发给你,2161423266

网友H:
很好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I:
请问楼主是用采用RS485通信方式获取传感器的数据的吗

网友J:
你好,你是否做了proteus仿真,能否分享下

网友K:
楼主可以把文件分享下吗 942754221@qq.com

网友L:
你好楼主,代码中的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S=test/10;  Y=test%10;

网友M:
楼主,这个东西怎么搞

网友M:
我用这个程序为什么温度是不对的

网友N(2019-07-29):
楼主你好,你的labview工程是用哪个版本软件做的?2011、2014还是其他?

网友O:
引用 网友L:
你好楼主,代码中的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S=test/10;  Y=test%10;

把一个数分成十位,和个位

网友P:
labview与单片机之间如何实现数据类型转换的

网友Q:
请问数据是同步实时监测的么

网友Q:
引用 网友M:
我用这个程序为什么温度是不对的

我测的温度也不对

网友R:
楼主有没有labview的教程,有学过VB,感觉有点复杂。希望交流

网友S(2019-11-21):
你好,你有显示直流电压电流曲线的这个资料吗

网友T:
好东西啊,可惜我的币不够啊!!!

网友U(2020-01-05):
引用 网友Q:
我测的温度也不对

我也不对…

网友V:
你的labview工程是用哪个版本软件做的?2011、2014还是其他?

网友W(2020-02-15):
楼主 能用蓝牙通讯吗 蓝牙通讯的话labview是可以直接连接蓝牙模块的吗 比如hc-05这种

网友X:
感谢分享,论坛资料很多,值得学习

网友Y(2020-04-28):
DS18B20传数据给上位机的程序怎么写?

网友Z: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选择串口的时候只有刷新二字不能选择串口呢?

网友Z:
您好 感谢您的分享 但我想用来学习的时候遇到了无法选择串口的问题 请问您知道原因吗谢谢

网友AA: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我想咨询一些问题

网友AB(2020-06-20):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Proteus仿真图

网友AC(2021-01-11):
第一步打开文件的意思是什么,是打开什么文件

网友AD(2021-03-08):
大佬有原理图么?

网友AE(2021-10-03):
非常好的例子

网友AF:
请问这个有proteus仿真图吗?

网友AG(2024-10-01):
好像温度测出来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