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920指针式时钟程序,在12864上总显示不了,求大神,下面是程序

楼主(2019-01-01):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dlib.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pi 3.1415926
/************* 12864LCD引脚定义 *************/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1^0;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1^1;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1^2;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2^4;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LCD_RST =  P2^5;      //液晶复位端口
sbit k1=P3^5;                                //按键
sbit k2=P3^2;
sbit k3=P3^3;
sbit k4=P3^4;

sbit DQ = P1^7;                       //数据口define interface
uchar a,b,c,count,num;
uint temp;
uchar tabbjsj[]="北京时间";
uchar tabsswd[]="实时温度";
uchar tab[]="01:00:00";
uchar code tabl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1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  精确延时函数,延时1秒,软件算得                                                       */
/*                                                                 */
/*******************************************************************/
void Delay_S(void)   //延时1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67;c>0;c--)
        for(b=171;b>0;b--)
            for(a=16;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LCD_data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LCD_data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从lcd读取数据到data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uchar lcd_rdat()
{
        uchar dat;
          while(lcd_busy());
           LCD_data = 0XFF;
    LCD_RS = 1;
    LCD_RW = 1;
    LCD_EN = 0;
    LCD_EN = 1;
        dat = LCD_data;
    LCD_EN = 0;
        return(dat);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RST = 0;                 //液晶复位
    delay(3);
    LCD_RST = 1;
    delay(3);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函数名:  DrawPoint
函数说明:画点
传入参数:打点位置(x0,y0);color=1,点亮;color=0,擦除
传出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row,collum,cbite;
        unsigned char tempH,tempL;
        lcd_wcmd(0x34);//打开扩充指令集
        lcd_wcmd(0x36);//打开图形显示

        collum=x>>4;
        cbite=x&0x0f;

        if(y<32)
                row=y;
        else
        {
                row=y-32;
                collum+=8;
        }

        lcd_wcmd(0x80+row);//先写Y坐标
        lcd_wcmd(0x80+collum);//再写X坐标
        lcd_rdat();
        tempH = lcd_rdat();//先读出高字节
        tempL = lcd_rdat();//再读出低字节

        lcd_wcmd(0x80+row);//先写Y坐标
        lcd_wcmd(0x80+collum);//再写X坐标
        if (color)
        {
                if(cbite<8)
                {
                        tempH|=(1<<(7-cbite));

                }
                else
                {

                        tempL|=(1<<(15-cbite));
                }
        }
        else
        {
                 if(cbite<8)
                 {
                         tempH&=~(1<<(7-cbite));

                 }
                 else
                 {

                         tempL&=~(1<<(15-cbite));
                 }
        }
        lcd_wdat(tempH);
        lcd_wdat(tempL);
        lcd_wcmd(0x30);
}
/***********************************************************
函数名:  line
函数说明:画直线
传入参数:直线起始位置(x0,y0);终点(x1,y1)
传出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ine(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 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color)
{
    int    dx;                         /* 直线x轴差值变量*/
    int    dy;                         /* 直线y轴差值变量 */
    char    dx_sym;                     /* x轴增长方向,为-1时减值方向,为1时增值方向 */
    char    dy_sym;                     /* y轴增长方向,为-1时减值方向,为1时增值方向 */
    int    dx_x2;                      /* dx*2值变量,用于加快运算速度*/
    int    dy_x2;                      /* dy*2值变量,用于加快运算速度*/
    int    di;                         /* 决策变量  */

    if (x0 == x1)                       /* 画垂直线   */
    {
        if (y0 > y1)
        {
            dx = y0;
            y0 = y1;
            y1 = dx;
        }
        for (dx = y0; dx < y1+1; dx++)
        {
            DrawPoint(x0, dx,color);
        }
    }

    if (y0 == y1)                       /* 画水平线   */
    {
        if(x0 > x1)
        {
            dy = x0;
            x0 = x1;
            x1 = dy;
        }
        for (dy = x0; dy < x1+1; dy++)
        {
            DrawPoint(dy, y0,color);
        }
    }

        /****************************画斜线******************************/
    dx = x1-x0;                         /* 求取两点之间的差值       */
    dy = y1-y0;
    if (dx > 0)                         /* 判断x轴方向              */
    {
        dx_sym = 1;                     /* dx>0,设置dx_sym=1       */
    }
    else
    {
        if (dx < 0)
        {
            dx_sym = -1;                /* dx<0,设置dx_sym=-1      */
        }
    }

    if (dy > 0)                         /* 判断y轴方向              */
    {
        dy_sym = 1;                     /* dy>0,设置dy_sym=1       */
    }
    else
    {
        if (dy < 0)
        {
            dy_sym = -1;                /* dy<0,设置dy_sym=-1      */
        }
    }

    dx = dx_sym * dx;                   /* 将dx、dy取绝对值         */
    dy = dy_sym * dy;
    dx_x2 = dx*2;                       /* 计算2倍的dx及dy值        */
    dy_x2 = dy*2;

                                        /* 使用Bresenham法进行画直线    */
    if (dx >= dy)                       /* 对于dx>=dy,则使用x轴为基准  */
    {
        di = dy_x2 - dx;
        while(x0!=x1)
        {
            DrawPoint(x0, y0,color);
            x0 += dx_sym;
            if (di < 0)
            {
                di += dy_x2;            /* 计算出下一步的决策值         */
            }
            else
            {
                di += dy_x2 - dx_x2;
                y0 += dy_sym;
            }
        }
        DrawPoint(x0, y0,color);             /* 显示最后一点                 */
   }
   else                                 /* 对于dx<dy,则使用y轴为基准   */
   {
        di = dx_x2 - dy;
        while(y0!=y1)
        {
            DrawPoint(x0, y0,color);
            y0 += dy_sym;
            if (di < 0)
            {
                di += dx_x2;
            }
            else
            {
                di += dx_x2 - dy_x2;
                x0 += dx_sym;
            }
        }
        DrawPoint(x0, y0,color);             /* 显示最后一点                 */
   }
}

/***********************************************************
函数名:  circle
函数说明:画圆
传入参数:圆心坐标(x1,y1),半径r
传出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circle(int x1, int y1, unsigned int r)
{
    int   x, y, d;
    x = 0;
    y = r;
    d = 1-r;                    /* 计算初始值                                           */

    while (x <= y)
    {
        /* 绘制点(x,y)及其在八分圆中的另外7个对称点             */
        DrawPoint(x1+x, y1+y,1);
        DrawPoint(x1+y, y1+x,1);
        DrawPoint(x1-y, y1+x,1);
        DrawPoint(x1-x, y1+y,1);
        DrawPoint(x1-x, y1-y,1);
        DrawPoint(x1-y, y1-x,1);
        DrawPoint(x1+y, y1-x,1);
        DrawPoint(x1+x, y1-y,1);

        if (d < 0)
        {
            d += 2*x+3;         /* 根据误差项d的判断,决定非最大位移方向上是走还是不走   */
        }
        else
        {
            d += 2*(x-y)+5;
            y--;
        }
        x++;
    }
}

/*******************************************
函数名称:void DrawHand(char x0,char y0,char a,char b,char c,char color)
功    能:画时钟指针
参    数:(x0,y0)表盘圆心坐标,
                  R指针长度
                  Time指针所指刻度(秒、分60进制,时12进制)
                  step指针步长(秒、分为6,时为30)
                  color指针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Hand(char x0,char y0,char R,char Time,char step,char color)
{
        char x,y;
        x=R*cos(Time*step*pi/180-pi/2)+x0;
        y=R*sin(Time*step*pi/180-pi/2)+y0;
        line(x0,y0,x,y,color);
}

/*******************************************
函数名称:clr_screen(void)
功    能:清除液晶GDRAM内部的随机数据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clr_screen(void)
{

        uchar i,j;
           for(j=0;j<64;j++)
          {
                for(i=0;i<128;i++)
                {
                        DrawPoint(i,j,0);
                }
        }
}

/*******************************************************************************
*  描述:                                                                       *
*      12864标准字库液晶演示 数据p0,控制p2                                     *
********************************************************************************/

#define x0 31
#define y0 31   //表盘圆心坐标

/***********************************************************
函数名:  DISP_BP
函数说明:画表盘
传出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_BP(void)
{
        circle(x0,y0,30);//画圆

        line(31,1,31,3,1);//12点
        line(30,1,30,3,1);
        line(32,1,32,3,1);
        line(31,61,31,59,1);//6点
        line(30,61,30,59,1);
        line(32,61,32,59,1);
        line(61,31,59,31,1);//3点
        line(61,30,59,30,1);
        line(61,32,59,32,1);
        line(1,31,3,31,1);//9点
        line(1,30,3,30,1);
        line(1,32,3,32,1);
        line(109,51,111,51,1);//℃符号
        line(109,50,111,50,1);
        line(109,49,111,49,1);
        line(110,50,110,50,0);
        circle(8,8,8);        //耳朵左
        line(16,7,16,11,0);
        line(7,16,12,16,0);
        line(15,12,11,15,0);
        line(15,11,12,17,0);
        line(12,15,12,15,0);
        circle(54,8,8);        //耳朵右
        line(46,7,46,11,0);
        line(55,16,50,16,0);
        line(47,12,51,16,0);
        line(47,11,47,11,0);
//        line(48,14,48,14,1);
        line(51,15,51,15,0);
}

/*****************显示时分秒*****************/
void sfm(uchar add,uchar sfm)
{
        uchar sfm1,sfm2;
        sfm1=sfm/10;
        sfm2=sfm%10;
        lcd_wcmd(0x90+add);
        lcd_wdat(0x30+sfm1);
        lcd_wdat(0x30+sfm2);
}

void sfmfen()
{
        uchar fen1,fen2;
        fen1=b/10;
        fen2=b%10;
        lcd_wcmd(0x90+5);
        lcd_wdat(0x3a);
        lcd_wdat(0x30+fen1);
        lcd_wdat(0x30+fen2);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        uchar i,j,k;
           if(k1==0)
        delay(5);
    if(k1==0)
        {
                while(!k1);
                DrawHand(x0,y0,25,a,6,0);                // 消除秒针位置
                DrawHand(x0,y0,20,b,6,1);        //显示新的分针位置
                DrawHand(x0,y0,15,c,6,1);//显示新的时针位置
            a++;
                if(a==60)
                   a=0;
                sfm(7,a);
                     DrawHand(x0,y0,25,a,6,1);                 //显示秒针位置
        }

  if(k2==0)
        delay(5);
        if(k2==0)
        {
                while(!k2);
                DrawHand(x0,y0,20,b,6,0);         //消除原来分针位置
                DrawHand(x0,y0,15,c,6,1);//显示新的时针位置
                DrawHand(x0,y0,25,a,6,1);                 //显示秒针位置
                b++;
                if(b==60)
                    b=0;
                sfmfen();
                DrawHand(x0,y0,20,b,6,1);        //显示新的分针位置
         }

        if(k3==0)
        delay(5);
        if(k3==0)
        {
                while(!k3);
                DrawHand(x0,y0,15,c,6,0);//消除原来的时针位置
                DrawHand(x0,y0,25,a,6,1);                 //显示秒针位置
                DrawHand(x0,y0,20,b,6,1);        //显示新的分针位置
                c++;
                if(c==60)
                        c=0;
                sfm(4,c/5);
                DrawHand(x0,y0,15,c,6,1);//显示新的时针位置

        }
}

/*******************画开机画面********************/

void GUI_CLEAR(const uchar *pic)
{
        uchar i,j,k;
lcd_wcmd(0X34);
        lcd_wcmd(0X34);
        for(i=0;i<2;i++)
        {
                for(j=0;j<32;j++)
                {
                        lcd_wcmd(0X80+j);
                        delay(2);
                        if(i==0)
                        {
                                lcd_wcmd(0X80);
                                delay(2);

                        }
                        else
                        {
                                lcd_wcmd(0X88);
                                delay(2);
                        }
                        for(k=0;k<16;k++)
                        {
                                lcd_wdat(*(pic++));
                                //LCD_WRITE_DATA(0X00);
                                delay(2);
                        }
                }
        }

lcd_wcmd(0X36);
lcd_wcmd(0X30);
}

  /********************DS18B20***********************************/
void delay18b20(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void Init_Ds18b20(void)     //DS18B20初始化send 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command
{
DQ = 1;                     //DQ复位,不要也可行。
delay18b20(1);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拉低总线
delay18b20(250);                //精确延时,维持至少480us
DQ = 1;                    //释放总线,即拉高了总线
delay18b20(100);                //此处延时有足够,确保能让DS18B20发出存在脉冲。
}

uchar Read_One_Byte()       //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read a byte date
                            //读数据时,数据以字节的最低有效位先从总线移出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i=8;i>0;i--)
{
   DQ = 0;                  //将总线拉低,要在1us之后释放总线
                           //单片机要在此下降沿后的15us内读数据才会有效。
   _nop_();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读时序开始
   dat >>= 1;               //让从总线上读到的位数据,依次从高位移动到低位。
   DQ = 1;                  //释放总线,此后DS18B20会控制总线,把数据传输到总线上
   delay18b20(1);                 //延时7us,此处参照推荐的读时序图,尽量把控制器采样时间放到读时序后的15us内的最后部分
   if(DQ)                   //控制器进行采样
   {
    dat |= 0x80;            //若总线为1,即DQ为1,那就把dat的最高位置1;若为0,则不进行处理,保持为0
   }
   delay18b20(10);               //此延时不能少,确保读时序的长度60us。
}
return (dat);
}

void Write_On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 0;
for(i=8;i>0;i--)
{
   DQ = 0;                        //拉低总线
   _nop_();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写时序(包括写0时序或写1时序)开始
   DQ = dat&0x01;                 //从字节的最低位开始传输
                                 //指令dat的最低位赋予给总线,必须在拉低总线后的15us内,
                                 //因为15us后DS18B20会对总线采样。
   delay18b20(10);                     //必须让写时序持续至少60us
   DQ = 1;                        //写完后,必须释放总线,
   dat >>= 1;
   delay18b20(1);
}
}

uint Get_Tmp()                   //获取温度get the temperature
{
float tt;
uchar a,b;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On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Write_One_Byte(0x44);          //温度转换指令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On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Write_One_Byte(0xbe);          //读暂存器指令
a = Read_One_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LSB
b = Read_One_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MSB
temp = b;                      //先把高八位有效数据赋于temp
temp <<= 8;                    //把以上8位数据从temp低八位移到高八位
temp = temp|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tt = temp*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
                                //因为DS18B20可以精确到0.0625度
                                //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temp = tt*10+0.5;               //放大十倍
                                //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
                                //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return temp;
}

/****************动态显示温度函数**************/

void Display(uint temp)   //显示程序
{
uchar A1,A2,A3;
A1 = temp/100;    //百位
A2 = temp%100/10;   //十位
A3 = temp%10;    //个位

lcd_wcmd(0x98+4);
lcd_wdat(' ');
lcd_wdat(0x30+A1);
lcd_wdat(0x30+A2);
lcd_wdat('.');
lcd_wdat(0x30+A3);

}

/*********************************************************
*                                                        *
* 主函数                                                 *
*                                                        *
*********************************************************/

void main()
{
    lcd_init();
        GUI_CLEAR(table);
        Delay_S(); Delay_S();Delay_S();
        Delay_S();        Delay_S();Delay_S();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ET0=1;TR0=1;
        a=0;b=0;c=45;
        delay(100);                 //上电,等待稳定
        lcd_init();                 //初始化LCD
        clr_screen();                                //清屏
        DISP_BP();                                        //画表盘
        //DrawHand(x0,y0,25,a,6,1);         //显示秒针
        //DrawHand(x0,y0,20,b,6,1);        //显示分针
        //DrawHand(x0,y0,15,c,6,1);          //显示时针

        lcd_wcmd(0x90+4);                                 //显示初始时间
        for(num=0;num<8;num++)
        {
                lcd_wdat(tab[num]);
        }
        lcd_wcmd(0x98+7);                 //显示温度符号C
        lcd_wdat('C');
        lcd_wcmd(0x80+4);                                 //显示”北京时间“
        for(num=0;num<8;num++)
        {
                lcd_wdat(tabbjsj[num]);
        }
        lcd_wcmd(0x88+4);                                 //显示"实时温度"
        for(num=0;num<8;num++)
        {
                lcd_wdat(tabsswd[num]);
        }
        c=5;b=0;a=0;
        DrawHand(x0,y0,25,a,6,1);         //显示秒针
        DrawHand(x0,y0,20,b,6,1);        //显示分针
        DrawHand(x0,y0,15,c,6,1);          //显示时针
        while(1)
        {
                keyscan();
                Display(Get_Tmp());//显示温度
                if(count==20)
                {
                        count=0;
                        DrawHand(x0,y0,25,a,6,0);                // 消除秒针位置
                        DrawHand(x0,y0,20,b,6,1);        //显示新的分针位置
                        DrawHand(x0,y0,15,c,6,1);//显示新的时针位置
                        a++;
                        if(a==60)
                        {
                                a=0;
                                DrawHand(x0,y0,20,b,6,0);         //消除原来分针位置
                                DrawHand(x0,y0,15,c,6,1);//显示新的时针位置
                                b++;
                                if(b==60 )
                                {
                                        b=0;
                                        DrawHand(x0,y0,15,c,6,0);//消除原来的时针位置
                                        c++;
                                        if(c==60)
                                        {
                                                c=0;
                                        }
                                        sfm(4,c/5);          DrawHand(x0,y0,15,c,6,1);//显示新的时针位置
                                }
                                sfmfen();        DrawHand(x0,y0,20,b,6,1);        //显示新的分针位置
                        }
                        sfm(7,a);        DrawHand(x0,y0,25,a,6,1);                  //显示新的秒针位置
                }
        }
}

void ser0()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

网友A:
显成什么样,如屏上一个字没有就是连接线接错,程序这么大不是一般小白写的,不会有大问题你再找找吧。我弄过12864和OLED12864多种摸拟钟圆圆的都成功了。你找找

网友B:
查接线,调对比度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