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W104单片机制作手电智能开关,灯灭进入掉电模式,ua级待机,几乎不耗电

楼主:
手电开关,灯灭进入掉电模式,ua级别待机电流,几乎不耗电

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

无耗电的智能开关

网友A(2019-01-02):
怎么不用C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很不错的设计,
单片机管脚顺序是这样的

我想做手电筒开关大功率的,就设计了这个,

网友D(2019-02-06):
能不能写一下按下按键可以调整亮度

网友E:
试了没反应

网友B(2019-05-15):
不应该啊,我都成功才发的?你再看看程序频率设置是否烧写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写一下按下按键可以调整亮度

这个小单片机没有PWM模块,要用定时器实现你说的调光,我用起来调光麻烦,关灯要按好几下,

网友F(2020-02-26):
引用 网友E:
试了没反应

他这个按键设计有点问题,你按这个做p3.2需要设成上拉设计

网友G(2020-07-17):
想做一个,但不懂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