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子水表的拆解图

楼主(2019-01-02):
考虑家用的房顶水泵增压、太阳能冷水循环控制,自己编程。水泵启停的逻辑信号准备用电子水表的信号来判定。预计电子水表是磁铁与霍尔元件产生的脉冲信号。我手上现在没有电子水表,如果哪位有,请分享一下拆解后的图,想看一下我的设想是否可以实现。
     另外我手上有水流开关(精度极差)、三线5V式水流传感器,都不如意,没有进一步做实验,是想一次性剪管、熔接PPR管接入水表,所以有一定风险,如果买的水表有其它问题就遭了。也考虑过压力开关、或压力传感器,都不如意。如果各位还有其它的简单可行方案也欢迎指点。

网友A:
水流量传感器 可以解决

网友A:
我做过这个相关的

楼主:
先谢谢sqw577277899 ,水流量传感器为什么感觉不可靠?
    考虑如下,当太阳能热水温度90度以上(常有的事),沐浴时,热水只需要很小很小的流量,此时可能水流传感器不旋转,则主控接收不到使用热水的脉冲信号,热水增压泵停止,此后冷水的流量还存在,冷水增压泵一直运行。第一大问题:可能冷水从混水阀反向压入太阳能,造成第二大问题:沐浴混水阀无一点热水外出,沐浴变成全冷水。
    有解决方案设想:延时、冷热水联动增压。但并不方便可靠

楼主:
结帖:已买到电子水表并拆解,担心的问题出现了,不过改造后还是可用,见 “拆机乐园” 《电子水表智能水表拆解分析》,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mp;page=1#pid633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