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简单定时器应用,控制P0口实现双向流水灯工程,时间间隔为1S

楼主(2019-01-02):
初学者入门使用,单片机简单定时器的应用

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设计一个定时系统,控制P0口实现双向流水灯工程,时间间隔为1S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aa,t;
uchar code text[]={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main()
{
  P1=0xfe;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P1=text[t] ;
                if(aa==20)
                {
                         aa=0;
                         t++;
                         if(t==14)
                         {
                                 t=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

网友A:
改一下程式,這樣比較清處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bit Fg1sec;
uchar code led_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main(void)
{
  P1=0xfe;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Fg1sec=0;
  TF0=0;
  ET0=1;
  TR0=1;
  EA=1;
  while(1)
  {
        P1=led_table[t] ;
        if(Fg1sec!=0)
        {
           Fg1sec=0;
           t++;
           if(t==14)
           {
               t=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F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Fg1sec=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