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输出波形的问题(大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小波形)

楼主(2019-01-02):
大家好,请教下我用定时器0产生2M的方波。图形如下。在小波形上还有一个大波形。小的才是2M频率。(用的是STC12C5620单片机)

大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小波形,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正常吗?    如果正常,大的波形的周期要怎么调整?
代码如下:
void Timer0Init(void)                //0.5微秒@6.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D;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P3.7= ~P3.7;
}

大波形

大波形

小波形

小波形

网友A:
你要说明定时中断程序是怎样的,你在哪里量的,你的小波形也不是2MHz,而是72.67khz。

网友B:
0.5微妙  看你中断程序能忙的过来先

网友C:
这么一点点应该不会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