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简易电子琴设计(电路+程序)

楼主(2019-01-02):
电路图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output P1

#define input P1

//方便移植在其他电路板上,我的电路使用P1口做键盘输入接口

//定义16个按键

enum KEY{key0,key1,key2,key3,key4,key5,key6,key7,key8,key9,key10,key11,key12,key13,key14,key15};

uchar code table[]={  //数组定义,显示数码管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unsigned int code Freqtab[] = {  //定时半周期的初始值

64021,64103,64260,64400, //低音3 4 5 6

64524,64580,64684,64777, //低音7,中音1 2 3

64820,64898,64968,65030, //中音4 5 6 7

65058,65110,65157,65178}; //高音1 2 3 4

uint FreqTemp;

//蜂鸣器声音不怎么样,我们使用扬声器,接P3.7口

sbit SPEAK = P3^7;

void delay1ms(uint n) //误差 0us ,延时n毫秒

{

uint a,b,c;

for(c=n;c>0;c--)

for(b=199;b>0;b--)

for(a=1;a>0;a--);

}

uint key_input(void)

{

uchar temp1,temp2; //临时保存读取的行或者列

uchar num = 16;   //返回按键的值

output = 0x0f;

temp1 = input; //先读取行

if(0x0f != temp1)  //按键按下

{

delay1ms(5); //延时,消除抖动

temp1 = input; //再次读取行

if(0x0f != temp1) //说明按键确实按下

{

temp1 = temp1 & 0x0f; //保留低4位

output = 0xf0; //准备读取列

delay1ms(1); //延时一下,防止下一句读不到

temp2 = input; //直接读取列

temp2 = temp2 & 0xf0; //保留高4位

temp1 = temp1 | temp2; //将temp1和temp2的值合并

}

}

switch(temp1)

{

case 0xee:num=0;break;

case 0xde:num=1;break;

case 0xbe:num=2;break;

case 0x7e:num=3;break;

case 0xed:num=4;break;

case 0xdd:num=5;break;

case 0xbd:num=6;break;

case 0x7d:num=7;break;

case 0xeb:num=8;break;

case 0xdb:num=9;break;

case 0xbb:num=10;break;

case 0x7b:num=11;break;

case 0xe7:num=12;break;

case 0xd7:num=13;break;

case 0xb7:num=14;break;

case 0x77:num=15;break;

default:break;

}

return num;

}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

TL0 = FreqTemp; //载入定时半周期的初始值

TH0 = FreqTemp >> 8;

SPEAK = ~SPEAK; //发音

}

int main()

{

TMOD = 0X01; //定时器T0设置为方式1

EA = 1;

ET0 = 1;

TR0 = 0;

while(1)

{

uint num,temp;

num = key_input();

temp = num;

P0 = table[num];

if(16 != num)

{

FreqTemp = Freqtab[num];

TR0 = 1;

while(0xf0 != output); //检测按键松开

TR0 = 0;

SPEAK = 1;

}

}

return 0;

}

网友A(2019-03-07):
用PROTIL画的原理图仿真时能实现放音乐吗

网友B:
Proteus可以仿真出声的,从音箱,不过是嘟声的不同音调。完全可以做三个8度的音阶。反正不用材料成本,只画图和动脑即可。

网友C(2020-06-16):
非常感谢作者分享

网友D:
怎么得到的三极管的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