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光敏电阻来测量光照强度用数码块显示

楼主(2019-01-02):
只用其中的一个数码块,求程序和如何操作,懂得大神可以私下聊一下天,谢谢

网友A:
我的感觉是用光敏电阻测量光照强度不太理想。原因是光敏电阻的阻值与光照强度非常不线性,一般的光亮检测有时候都需要多次的调整,阻值不好掌握。

网友B:
线路图呢? 什么都没有,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硬件电路了,每种电路程序完全不一样

网友C:
用光敏电阻来检测光强一般不太准确,一般采用专门的照度芯片来测量,如果不要求精确测量,用一般的光敏电阻(非线性)可以将就,但是需要找到光敏电阻的型号,根据其光强-电阻图来得到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一般的光敏电阻是做不到精确轻度划分的,但是一般进口的Cds光敏电阻都配有芯片资料,上面会有照度-电阻曲线!

网友D:
把光敏电阻,在常见的光照度下,测试出数字值,和真实值对比,,,,,,查表。

网友E:
你这就是个扩展卡吧看到LM324了哈,单片机用什么。买个最小系统吧,别信万能板,走的都是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