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继电器可以直接控制12v电磁锁吗

楼主(2019-01-02):
单片机通过继电器可以直接控制12v电磁锁吗

网友A:
要看电磁锁的参数

网友B:
单元门禁的那种电锁吗?可以的,本来就是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

网友C:
可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我们家单元门是这种普通的门锁。

网友D(2023-12-03):
可以的,5V继电器用5v来驱动从而用来控制更高电压(12v)电路的通断,所以需要提供两个电压,5v用于继电器的控制(可采用单片机控制),12v电源把继电器和电磁锁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