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超声波测距+LCD显示代码

楼主(2019-01-02):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xti.h"
#include "beep.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wave.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sg.h"
u16 num,l=0,h=0;

void kongzhi()
{
        if(h>=2)
        {
                sg=1;delay_ms(1);
                sg=0;delay_ms(1);

        }
        else if(h<1)
        {
                sg=0;delay_ms(1);
                sg=1;delay_ms(1);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BEEP_Init();                 //初始化蜂鸣器端口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EXTIX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LED0=0;                                        //点亮LED0
        Timer_SRD_Init(5000,7199);
        Wave_SRD_Init();
        LCD_Clear(WHITE);//清屏函数
        while(1)
        {
                h=num/10000;
                l=num/100%100;
                LCD_ShowxNum(0,12,h,1,16,1);//显示数值
                LCD_ShowChar(9,12,0x2e,16,0);
                LCD_ShowxNum(12,12,l,2,16,1);//显示数值
                LCD_ShowString(30,12,12,12,16,"m");
    LED1=!LED1;
                delay_ms(200);
                sg=0;
                kongzhi();
                LCD_Clear(WHITE);//清屏函数
                Wave_SRD_Strat();
                num=EXTI9_5_IRQHandler();//读取数值
        }
}

此商品已被删除

stm32_F1 超声波加LCD.rar

stm32f1超声波测距LCD显示

网友A(2020-03-03):
需要用到,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