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用STM32F429做的网络摄像头(含上位机下位机代码)

楼主:
2019年的第一天上班,来点干货。

先来看看硬件资源:
       主控是STM32F429IG,1MB flash,256KB RAM;外扩32MB SDRAM,用于暂存camera 输出的JPEG数据和LCD显存,摄像头这块使用DCMI传输数据。

简单实现原理:
       以太网使用lwip,netconn API编程,这种编程方式相比RAW 比较简单,只是需要OS的支持;然后,板子当服务器,PC当客户端,当建立连接后,服务器将采集到的摄像头数据发送到客户端显示。

现象:

ov5642

ov2640

上位机用的是labview2015。

关键代码:

     系统(ucos_ii)中建立了两个任务,task1用来处理服务器的一些周期性任务,task2用来发送JPEG数据流。

/**
  * @brief  TCP服务器任务
  * @param
  * @retval None
  */
void TCP_Server_task(void *arg)
{
        err_t err=0;
        err_t recv_err;
        struct netconn *server_coon; //服务器连接

        struct netbuf *recvbuf;             //接收数据netbuf指针
        struct pbuf *bufptr;                  //pbuf数据缓冲区指针

        server_coon = netconn_new(NETCONN_TCP);                               //创建一个TCP链接
        netconn_bind(server_coon,IP_ADDR_ANY,TCP_SERVER_PORT);  //绑定端口
        netconn_listen(server_coon);                                                       //进入监听模式
        server_coon->recv_timeout = 10;                                             //禁止阻塞线程 等待10ms

        while (1)
        {
                  err = netconn_accept(server_coon,&client_conn);        //接收连接请求
                  //printf("\r\nerr=0x%x\r\n",err);
                if (err == ERR_OK)                                                         //正确说明有客户端联入
                  {
                          while(1)
                                {
                                        if((recv_err = netconn_recv(client_conn,&recvbuf)) == ERR_OK)          //接收到数据且正确
                                        {
                                                bufptr=recvbuf->p;                                                                      //得到数据指针
                                                memcpy(Data_buff,bufptr->payload,bufptr->tot_len);                //拷贝数据
                                                Data_buff[bufptr->tot_len]='\0';                                                //加入结束符

                                                if(!memcmp(Data_buff,Video_Start,9))               //开始采集
                                                {
                                                        Video_flag=1;                                   //标志位值1
                                                        CamFrame=0;                                   //帧率清零
                                                        cam_start();                                   //开始采集
                                                        RTC_ITConfig(RTC_IT_WUT,ENABLE);
                                                }
                                                else if(!memcmp(Data_buff,Video_Stop,8))            //关闭采集
                                                {
                                                        Video_flag=0;                                     //标志位值0,自动采集完最后一帧,自动停止
                                                        RTC_ITConfig(RTC_IT_WUT,DISABLE);
                                                }

                                                netbuf_delete(recvbuf);                             //清除缓冲netbuf
                                        }
                                        else if(recv_err == ERR_CLSD)       //关闭连接
                                        {
                                                netconn_close(client_conn);     //关闭连接
                                                netconn_delete(client_conn);    //删除连接
                                                break;
                                        }
                                }

                  }
        }
}

/*********************分割线*************************/

/**
  * @brief  发送数据任务
  * @param
  * @retval None
  */
void CAM_Send_task(void *arg)
{
        u16  len,i,temp;
        u8  *ptr;
        u8   flag;

        while(1)
        {

                if(Buf_DoutPtr!=Buf_DinPtr)
                {
                        len=(*Buf_DoutPtr);
                        ptr=(u8 *)(Buf_DoutPtr+1);                  //指向CAMbuf
                        flag=0;

                        for(i=0;i<len;i++)
                        {
                                if((ptr==0xFF)&&(ptr[i+1]==0xD9))      //找数据尾
                                {
                                        ptr[i+2]='\r';
                                        ptr[i+3]='\n';
                                        temp=i+4;                               //有效数据长度
                                        flag=1;
                                        break;
                                }
                        }
                        if(flag)
                        {
                                netconn_write(client_conn ,ptr,temp,NETCONN_COPY);  //发送数据
                                CamFrame++;                                       //帧率+1
                        }

                          Buf_DoutPtr+=BUFF_SIZE;
                          if(Buf_DoutPtr==Buf_EndPtr)  Buf_DoutPtr=Buf_StartPtr;  //到最后一个了
                                                          //回到开头
            }

                OSTimeDly(1);
        }
}

视频:

帧率在15fps左右。

视频失效点这里

测试源码和上位机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

Keil代码

网友A(2019-01-05):
高手高手啊

网友B:
这个不错,技术牛人

网友C:
厉害,是不是可以当作网络摄像头使用啊?

网友D:
rar里面的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网友E(2019-02-20):
有没有人会搞网页端的摄像头画面显示?打开浏览器输入ip就能显示

网友F(2019-04-19):
这个需不需要将板子与电脑连接啊,还是无线传输给电脑

网友G:
刚入门,进来学习

网友H:
尝试一下,不知道f407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I:
高手在这里呀!

网友J:
牛了,刚刚给予别人下载。

网友K:
东西是不错 就是STM32不会 可惜啊

网友L(2019-07-18):
这个好像不错,收藏了

网友M:
菜鸡表示看不懂

网友N(2019-08-19):
十分感谢,正好在弄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O:
非常感谢,这个很厉害

网友P:
高手,这东西不错,可惜没有积分下载了

网友E(2019-10-17):
引用 网友P:
高手,这东西不错,可惜没有积分下载了

慢慢攒

网友Q:
真的是很厉害啊

网友R:
stm32f401可以吗?? 卡吗

网友S:
arm如同跑车,我还是开自行车算了。

网友T:
楼主无私奉献真乃豪情万丈,谢谢分享

网友U(2019-12-26):
谢谢老板,受教了

网友V:
谢谢分享,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W:
技术大佬

网友X(2020-03-31):
视频卡顿不?

网友Y:
厉害!51有你更精彩

网友Z(2020-06-17):
高手高手,不知道传输的是FFD8......FFD9数据吗

网友Z: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基本同样的问题,
我是用的正点原子的stm32f429做下位机,摄像头用的ov5640,现在他上传的格式也是jpeg图像,也是tcp传输,单片机做服务器,pc做客户端,上传图像的格式是FFD8开头,FFD9结尾,我也是用labview做的上位机,
我是挨个找开始为结束位,然后把他们存成jpg图像,然后再显示
但是这种基本不能传输,显示第一张数据的以后就直接卡掉了,卡的直接自动关掉程序
我用您做好的上位机,不能显示,可能是我们的传输数据有些不同
我已经弄了好久了,还没弄好,非常绝望,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感谢

网友AA(2020-12-07):
大佬大佬,有了TCP的,看看我能不做个UDP的

网友AB:
这应该就是网络摄像头的基础版吧,值得学习探讨!

网友AC:
正好有个STM32的板子。

网友AD:
模仿着做了一个,作者计数确实可以。

网友AE(2021-02-04):
楼主帅呆了,我要向楼主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AF(2021-04-19):
跟着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AG:
我也去买个板子搭着搞搞

网友AH(2021-07-30):
这个帧数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I:
使用网线连接使STM32图像采集板,然后连接到路由器?PC访问路由器再访问STM32图像采集板?

网友AJ:
还有上位机下位机代码,楼主厉害

网友AK(2021-11-27):
真是很及时的土货。

网友AL(2022-05-01):
为什么大学老师不像大佬一样教我们项目呢

网友AM(2022-09-16):
引用 网友AN:
为什么大学指导不像大佬一样教我们项目呢

大学指导的使命是把你领进门,大佬是负责带你飞的,如果你连门都没进你就和大佬交流是对大佬的严重不尊重,搞得老版还真的以为大佬能搞的东西整个实习生就分分钟搞定了,如果大学指导给你整天整些高端的你会觉得指导整天就会装逼,连个学生都教不会,并且测验铁定不过,分分钟将你学习的信心打击到十八层地狱中

网友AO:
大佬好强,我也想复现一个,只可惜手头没高性能的32

网友AP: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人会搞网页端的摄像头画面显示?打开浏览器输入ip就能显示

这个要能处理简单的http请求。然后将视频信息的数据包装成http视频流的形式发送给请求方就可以了。直接用单片机来进行这个工作,可能有点难为单片机了,可以找个上位机(arm 戓 pc),上位机建立服务器与单片机通信来实现。

网友AQ(2022-12-09):
很不错的设计,感谢分享,给力!

网友AR:
资料不错,顶一个

网友AS(2023-05-18):
技术大牛,这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