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ID循迹小车代码

楼主(2019-01-02):
就是比较简单的循迹小车,可以循黑线的那种,因为在学PID,所以给它加了个PD控制,不过效果不太好这是实现PID控制的主要代码

#include"PID.h"
#include"Trace.h"

extern  int flag;
int    RK=6;   //固定基准,不能变得

int    KP=4;     //比例调节参数
int    out;      //最后输出结果
//int   out0=40; //初始偏移分量
int    Td=7;     //微分时间常数
int    Ti=1;     //积分时间常数
int    T =1;     //采样周期
int    Sk;       //积分,微分
int    Dk;

int  Ek[]={0,0,0,0,0};

/*================================================================
将flag的值与RK=5相减,当右边的红外对管检测到黑线时
,即flag为7  8  9  10 11  12时小车发生了左偏,增加左轮转速,减小右轮

将flag的值与RK=5相减,当左边的红外对管检测到黑线时
,即flag为5  4  3  2  1   0 时小车发生了右偏,增加右轮转速,减小左轮
//================================================================*/

void  PID (int flag)
{
          Ek[4]=Ek[3];
          Ek[3]=Ek[2];
          Ek[2]=Ek[1];
          Ek[1]=Ek[0];
          Ek[0]=RK-flag;

//Sk = (T/Ti)*(Ek[0]+Ek[1]+Ek[2]+Ek[3]+Ek[4]);
     Dk = (Td/T)*(Ek[0]-Ek[1]);
           out = KP*Ek[0]+Sk+Dk;
           turn(25+out,25-out);

}

extern  int flag;
int    RK=6;

int    KP=4;
int    out;
//int   out0=40;
int    Td=7;
int    Ti=1;
int    T =1;
int    Sk;
int    Dk;

int  Ek[]={0,0,0,0,0};

void  PID (int flag)
{
          Ek[4]=Ek[3];
          Ek[3]=Ek[2];
          Ek[2]=Ek[1];
          Ek[1]=Ek[0];
          Ek[0]=RK-flag;

//Sk = (T/Ti)*(Ek[0]+Ek[1]+Ek[2]+Ek[3]+Ek[4]);
     Dk = (Td/T)*(Ek[0]-Ek[1]);
           out = KP*Ek[0]+Sk+Dk;
           turn(25+out,25-out);
        }

void xunji (void)
{
if(count ==200)//采样周期
{
           if(input==0x77)//0111 0 111
        flag=6;

      else if(input==0x7b)//0111 0 01
        flag=7;
                  else if(input==0x7b)//0111 1 011
        flag=8;
                        else if(input==0x75)//0111 1 001
        flag=9;
      else if(input==0x7d)//0111 1 101
        flag=10;
                        else if(input==0x7c)//0111 1 100
        flag=11;
                  else if(input==0x7e)//0111 1 110
        flag=12;
                        else if(input==0x6d)//0110 0 111
        flag=5;
      else if(input==0x6f)//0110 1 111
        flag=4;
                        else if(input==0x4f)//0100 1 111
        flag=3;
                        else if(input==0x5f)//0101 1 111
        flag=2;
                        else if(input==0x1f)//0001 1 111
        flag=1;
                        else if(input==0x10)//0011 1 111
        flag=0;

   count=0;
}

PID (flag);

}

网友A(2021-01-30):
非常感觉,刚好在学习做智能车底盘

网友B(2021-04-21):
请问程序中定义input为P0系列口的目的是啥

网友C:
刚好可以借鉴做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