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组网手牵手(串联)连线的问题

楼主(2019-01-02):
从网上买了几个这样的TTL转485模块打算组成一个485网络,
由于我是实验室的简单通信,我就将几个485模块焊接在一块板上。
然后焊接我是这样连接的:

也有图方便这样连接的:

最后我这些连线都不能实现组网通讯。
然后我查下了485组网连线问题,要求是手牵手(串联)。
那么我还是没有明白怎么才能手牵手连线呢?怎样实现总线从第一个485模块接入第二个模块再进入第三个模块呢?就拿我这个模块为例子,两个模块的A、B、Gnd相接我能明白,那么怎么和第三个模块手牵手呢,从第二个模块上再接出去吗?我这样做了还是无法实现通讯,还是说必须采用485专用的通讯屏蔽线。
求教,希望可以详细解答一下。

网友A:
贴个程序也好看看,这样一说也没办法看。

网友B:
距离近只要保证a接a,b接b,怎么接都行,无法实现通讯是软件还有问题,平时都要保证处于收听状态,要发时先要判断,没有别人发自己才能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距离近只要保证a接a,b接b,怎么接都行,无法实现通讯是软件还有问题,平时都要保证处于收听状态,要发时先 ...

哦哦哦哦,就是说如果两个模块同时发送数据就会干扰总线,然后接收不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C:
同意板凳发言 短距离怎么接都可以 AA BB即可 并不一定要串联 485的连接相对还是很宽泛 你检查别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哦哦,就是说如果两个模块同时发送数据就会干扰总线,然后接收不了,是这个意思吗?

不能同时发,同一时间只能一个发。

网友D:
485没有这么娇气,各种连接都测试过,通信距离不远没有问题,先在总线上接两个测试能否通信,检查AB是否接反,程序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