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与12生肖显示

楼主(2019-01-02):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  = P2^6; //RS 控制引脚
sbit  RW  = P2^5; //RW 控制引脚
sbit  EN  = P2^7; //EN 控制引脚
sbit  PSB = P3^2; //模式选择引脚,
sbit  RST = P3^4;                           //复位端
void  LCD12864_init(void); //LCD12864 初始化函数
void  writwo(uchar dat,bit cemordat);
void  busy(void);// 忙检测函数
void  delay(uint c);
void  disp(uchar code *utupian);

uchar   code shengxiao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shengxiao8[]={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0,0x00,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07,0xFF,0xFF,
      0xFF,0xE0,0xFC,0x7F,0xFF,0xFF,0xFF,0xFF,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shengxiao9[]={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shengxiao1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03,0xFF,
      0xE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shengxiao11[]={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shengxiao12[]={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7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void main(void)
{
        LCD12864_init(); //初始化液晶
        while(1)
        {
        disp(shengxiao1);
        delay(200);
        disp(shengxiao2);
        delay(200);
        disp(shengxiao3);
        delay(200);
        disp(shengxiao4);
        delay(200);
        disp(shengxiao5);
        delay(200);
        disp(shengxiao6);
        delay(200);
        disp(shengxiao7);
        delay(200);
        disp(shengxiao8);
        delay(200);
        disp(shengxiao9);
        delay(200);
        disp(shengxiao10);
        delay(200);
        disp(shengxiao11);
        delay(200);
        disp(shengxiao12);
        delay(200);
        };
}

void  writwo(uchar dat,  bit cemordat) // 向LCD12864 写入命令或者数据
{
        busy();         // 忙检测
        RW = 0;         // 拉低RW
        RS = cemordat;  // 判断写入的是命令还是数据  1:数据   0:命令
        P0 = dat;       // 将数据送至数据端口
        EN = 1;         // 使能信号
        EN = 0;         // 按照时序来操作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PSB = 1;       //8 位并口工作模式
        writwo(0x36,0); // 基本指令集
        writwo(0x36,0); //显示设置
        writwo(0x3E,0);// 光标设置
        writwo(0x0c,0);// 游标设置
        writwo(0x01,0); //清屏
}

void  busy(void)  // 忙检测
{
        uchar i = 250;// 局部变量
        RS = 0; //拉低
        RW = 1; //拉高
        EN = 1; //使能
        while((i > 0) && (P0 & 0x80))i--; //判断忙标志位
        EN = 0; //释放
}

void  delay(uint c)
{
    uchar a,b;
        for(; c>0; c--)
                for(b=200; b>0; b--)
                        for(a=60; a>0; a--);
}
原资料放的位置不对,现己改回来

网友A(2019-02-02):
也再研究这个板子

网友B:
还好,我也是用的普中

网友C:
普中的正好用

网友D:
好,我也是用的普中

网友E:
下载的竟然是HEX文件。。浪费我黑比。。。

网友F(2019-06-26):
大哥你这就不太地道了,怎么是HEX文档呢,好歹你也把图片给搞上来我们自己取模也行啊

楼主(2019-08-22):
引用 网友F:
大哥你这就不太地道了,怎么是HEX文档呢,好歹你也把图片给搞上来我们自己取模也行啊

原C的代码不是就在这里么?是你没有好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