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自制贴片元件拆焊台MAX6675控温程序

楼主(2019-01-02):
因维修点小东西,自己做了个24V单片机拆焊台,能拆贴片元件和更换LED小灯,我主要就是这个灯和贴片电阻不好拆,才自制的,很好用。一个24vX4.5A电源,2个12v电热管串起来,TB有2块钱吧,3D打印机用,一个铝合金散热器,单片机和MAX6675温控器,降压芯片,继电器(没有pwm控MOS管,这个真用不着高大上的哈),开关只有加减温度,默认上电195度,这个温度拆焊正好,上图上程序,也算开源吧。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只有256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有16位但占内存。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intrins.h>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sbit k1=P1^0;//按键+
sbit k2=P1^1;//按键-

uchar set=195;//初始化温度
sbit OUT=P1^2;//定义输出

void delay (int a)//毫秒级延时
{
int x,y;
for(x=a;x>0;x--)
    for(y=110;y>0;y--);
}

//定义温度数据变量
float wdd = 0;//单精度浮点型变量眼3.4*10^38----(-3.4*10^38)  占4个字节小数点后7-8位
//double wdd = 0;//双精度浮点型变量    小数点后15-16位
ulong x = 0;//长整数型温度
uint  wd;//定义一个温度用于显示
sbit  SO=P3^2;  //P1.0口与SO相连
sbit  CS=P3^3;  //P1.1口与CS相连
sbit  SCK=P3^4; //P1.2口与SCK相连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t)
{
     uchar i;
     for (;t>0;t--)
        {
        for (i=0;i<138;i++)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
void Delay1s(uchar t)
{
    for (;t>0;t--)
        {
        Delay1Ms(250);
        Delay1Ms(250);
        Delay1Ms(250);
        Delay1Ms(250);
        }
}
void delayus()//us微秒延时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unsigned long Re_Convert() //热电偶数据--读取温度
{ uchar i;
  unsigned long Temp_2;
  Temp_2=0;
  CS=1;
  SCK=0;
  Delay1Ms(120); //不低于(52机)100MS不然数据无法刷新
  _nop_();_nop_();
  CS=0;
  for(i=0;i<16;i++)//16位数据读取
     {
      Temp_2<<=1;//向右移一位
      _nop_();
       SCK=1;//上升
       if(SO==1)
       {Temp_2=Temp_2|0x01;}
       else
       Temp_2=Temp_2|0x00;
       _nop_();
       SCK=0;
      _nop_();
     }
  Temp_2=Temp_2<<1;    //向左移一位,取0-14位
  Temp_2=Temp_2>>3;    //向右移4位,取3-14位
  //Temp_2=1024.123456;//测试正常运行不要
  return(Temp_2); //返回温度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命令
{
rs=0;//
rw=0;
en=0;
P0=com;
delay(2);
en=1;
delay(5);
en=0;
delay(2);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写数据
{
rs=1;//
rw=0;
en=0;
P0=dat;
delay(2);
en=1;
delay(5);
en=0;
delay(2);
}
void write_zfc(uchar *p)//定义一个带指针的函数?(字符串)
{
    while(*p!=0)//不能用";"
    write_dat(*p++);
}
void init_1602()//1602初始化
{
write_com(0x38);//设置16X2显示
delay(1);
write_com(0x0C);//0e光标不闪//0c不显//0f闪烁显示
delay(1);
write_com(0x06);//光标移位加1
delay(1);
write_com(0x01);//清屏
delay(1);
write_com(0x80);
write_zfc("Set=");

}
void write_TH(uchar set)//高温显示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set/1000;
    bai=set%1000/100;
    shi=set%100/10;
    ge=set%10;

write_com(0x80+4);
// write_dat(0x30+qian);
    write_dat(0x30+bai);
    write_dat(0x30+shi);
   write_dat(0x30+ge);
    write_dat(0xdf);//显上0
    write_dat('C');

}

void display(uint tvalue)//4位显示子函数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tvalue/1000;
    bai=tvalue%1000/100;
    shi=tvalue%100/10;
    ge=tvalue%10;

    write_com(0xc0+3);
  write_zfc("WD =");
   //write_dat(0x30+qian);
     write_dat(0x30+bai);
     write_dat(0x30+shi);
   write_dat(0x30+ge);
     write_dat(0xdf);//显上0
   write_dat('C');

}
void keyscan()
{
if(k1==0)
{
// delay(5);
//while(!k1);
set++;
     if(set>250)set=250;
write_TH(set);
}

if(k2==0)
{
//delay(5);
//while(!k2);
set--;
    if(set<30)set=30;
write_TH(set);
}

}
void main()
{
    init_1602();
    while(1)
  {
        keyscan();
        write_TH(set);//设置温度

          x=Re_Convert(); //读取温度//X=读到的值
            wdd=25*x;//温度量化 X 0.25//取后两位就X25
             wd =(uint)wdd;//浮点型变量转换成uint型变量16位
          //wd=wd-48;//计算
          wd=wd/200;//计算
            display(wd);
          if(wd>set)
            {
            OUT=1;
            write_com(0x80+11);
      write_zfc("<off>");
            }
            else
            {
            if(wd+1<=set)    //让这回到5C之下才又开始加温,防闪烁
            {
                OUT=0;//加热开始
                write_com(0x80+11);
        write_zfc("<ok!>");
            }
            }

}
}

楼主:
本来做的2个加热管并联用12V电源,电流10A太大线路发热,才改24V现在才3.1A左右。开始想做220V的,加热管也有,但不安全,我们又不是天天用,不用考虑节能的,安全最重要,我电烙铁都是自制12.6V锂电池的,调压是0-24V,很安全,T12那种进口头子,9V正常焊接,15V能烧的像电热丝一样红,秒杀了无数人。6个18650旧电池用2个小时没问题,改天也发一下。

网友A:
请问感温用什么元件18b20达不到195度?? 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感温用什么元件18b20达不到195度?? 热电偶??

感温用MAX6675热电偶,几百度没问题了。

网友B(2020-05-21):
嗯,正好有相似的应用,学习一下lz的思路和程序。谢谢

网友C(2020-06-22):
引用 网友A:
请问感温用什么元件18b20达不到195度?? 热电偶??

【DS18B20关键特性】
独特的1-Wire®接口仅占用一个通信端口
内置温度传感器和EEPROM减少外部元件数量
测量温度范围:-55°C至+125°C (-67°F至+257°F)
-10°C至+85°C温度范围内测量精度为±0.5°C
9位至12位可编程分辨率
无需外部元件
寄生供电模式下只需要2个操作引脚(DQ和GND)
多点通信简化分布式温度测量
每个器件具有唯一的64位序列号,存储在器件ROM内
用户可灵活定义温度报警门限,通过报警搜索指令找到温度超出门限的器件
提供8引脚SO(150 mils)、8引脚μSOP、3引脚TO-92封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感温用什么元件18b20达不到195度?? 热电偶??

【MAX31855关键特性】
冷端补偿
14位、0.25°C分辨率
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为0.25°C,
温度读数为-270°C 至+1800°C,
对于K型热电偶,在-200°C至+700°C温度范围内,保持±2°C精度。
提供K、J、N、T和E型热电偶器件版本
简单的SPI兼容接口(只读)
检测热电偶对GND或VCC短路
检测热电偶开路
应用
电器设备
汽车
HVAC
工业

网友D:
这个还是很实用,拆铝基板最好用

网友E(2020-08-11):
功能太多了也没用,有时间学习一下楼主的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F:
有时间学习一下楼主的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G:
很好的学习贴,有时间一定好好学习

网友H(2020-09-30):
最近也想做一个拆焊台,打算抄一个用用,学习了

网友I:
标记一下,一直想着用什么来做发热元件的.这个发热管不错,够便宜.

网友J:
底下最好垫块小瓷砖,不然烧桌子

网友K:
不上PID,温度会不会波动厉害?

网友L(2021-06-03):
MAX6675有些贵

网友M(2021-08-29):
好用就行 又不做产品  自己用还是考虑精度 稳定

网友N(2022-01-30):
好用就行 又不做产品  自己用还是考虑精度 稳

网友O(2023-07-04):
请问温度误差大吗?设置好一个温度当达到这个温度时停止加热,温度低于多少又开始加热?这个温差可以在软件哪里调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