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S232只能点对点通讯485就可以点对多通讯

楼主(2019-01-02):
为什么RS232只能点对点通讯485就可以点对多通讯,另外什么单端通讯,什么是平衡传输,求大神赐教

网友A:
简单地说是硬件结构和协议不一样,具体要自己找资料看,一两句话说不清。

网友B:
一个是差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地说是硬件结构和协议不一样,具体要自己找资料看,一两句话说不清。

能否简单的说一下,在网上找了一堆,只说是能点对点通讯而不说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