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中断按键控制点亮LED灯程序

楼主(2019-01-02):
功能说明:
利用中断按键,每按1次亮1个LED灯,8次后全亮,第9次全灭,第10次又从第1个LED灯开始亮,周而复始循环点亮。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edP1
sbit key =P3^2;
int i,a=0;
chartable[]={0xff,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void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
     for(j=124;j>0;j--);
   }
}

voidmain()  //主函数
{
  EA = 1;
  EX0 = 1;
  TCON = 0x01;
while(1)
        {
         if(i<=8)
         {
       i=a;
          led=table;
          delay_ms(500);  //延时0.5s
          }
        }
}

voidExternal_Interrupt_0() interrupt 0
{
if(key==0)
   {
     delay_ms(50);  //延时50ms,消抖
     if(key==0)     //再判断是否按下
     {
      while(!key);   //松手检测
a++;
         if(a==9)
          { a=0; }
     }
   }
}

网友A:
led = table;  这句错了吧,应该是led = table;

楼主:
不好意思漏打了,正确应该是”led = table[i];” 。

网友B:
led = table;  这句错了吧,应该是led = table

网友C(2019-12-11):
led=table[i];  还是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