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AD转换设计并进行串口通信源程序

楼主(2019-01-02):
基于stc15系列单片机 AD转换设计并进行串口通信源程序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define WORD unsigned int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void delay(WORD i);                 //数码管延时函数
void lintADC();                                    //ADC特殊功能寄存器初始化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        //ADC结果返回函数
void InitUart();                            //串口初始化
void SendData(BYTE dat);            //串口发送
void Time();                                            //定时器初始化
float num;
bit p=1,p1=1;
WORD a0,a1,a2,a3,a4,a5,a6,a7,j=0,i,k=0,sum=0,n=0,RESULT,RESULT1;
BYTE code AA[]={0x80,0xE5,0x28,0x24,0x45,0x82};                            //0.~4.字形码
BYTE code BB[]={0x82,0xE7,0x2A,0x26,0x47,0x16,0x12,0xA7,0x02,0x06}; //0~9字形码
BYTE code CC[]={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0~9 ASCII码
  /*~~~~~~~~~~~~~~~主函数~~~~~~~~~~~~~~~*/
void  main()
{

   lintADC();                                            //ADC特殊功能寄存器初始化
   InitUart();                                            //串口初始化
   //P3=0xff;
   Time();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if(n==100)
                 {
                 GetADCResult(7);}
                 switch(j)
                 {
                      case 1:                                    // 判断j是否为1
                        {
                                 P37=0;
                         P2=AA[a0];
                        }break;
                        case 2:                                    // 判断j是否为2
                        {
                                 P2=0xff;
                                 P37=1;
                        } break;
                        case 3:                                    // 判断j是否为3
                        {
                                P36=0;
                        P2=BB[a1];
                        } break;
                        case 4:                                        // 判断j是否为4
                        {        P2=0xff;
                                P36=1;
                        } break;
                    case 5:                                    // 判断j是否为5
                        {
                                P35=0;
                        P2=BB[a2];
                /*           if(SBUF==2)
                        {        if(0<i&&i<1000)
                           {
                                 GetADCResult(7);
                                         if(SBUF==1|SBUF==2)
                     {
                           a4=CC[a0];
                               a5=CC[a1];
                               a6=CC[a2];
                               a7=CC[a3];
                                 SendData(a4);
                               SendData(0x2e);
                               SendData(a5);
                               SendData(a6);
                               SendData(a7);
                               SendData(0x20);

                     }
                                }
                        }        */

                        } break;
                        case 6:                                  // 判断j是否为6
                        {        P2=0xff;
                                P35=1;
                        } break;
                        case 7:                                 // 判断j是否为7
                        {
                                P34=0;
                        P2=BB[a3];
                        } break;
                    case 8:                                 // 判断j是否为8
                        {         P2=0xff;
                                P34=1;
                        } break;
                        case 10:                         // 判断j是否为10
                        {/*        if(0<i&&i<1000)
                           {
                               //  GetADCResult(7);     //返回通道1 ADC结果
                                         if(SBUF==1|SBUF==2)
                     {
                           a4=CC[a0];                          //发送电压值
                               a5=CC[a1];
                               a6=CC[a2];
                               a7=CC[a3];
                                 SendData(a4);
                               SendData(0x2e);
                               SendData(a5);
                               SendData(a6);
                               SendData(a7);
                               SendData(0x20);

                     }
                                } */
                        } break;

                }
   }
}

void lintADC()
{
        P1ASF=0xff;                //选择P1口作为AD转换口
        ADC_RES=0;
    ADC_RESL=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10);

}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RESULT=ADC_RES;
        RESULT=RESULT<<2;
        RESULT1=ADC_RESL;
        RESULT=(RESULT|RESULT1);
    return RESULT;                 //返回ADC结果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m,n;
        for(m=i;m>0;m--)
                for(n=90;n>0;n--);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
void InitUart()
{
        AUXR=(AUXR|0x11);                        //定时器2作为串口波特率发生器
        T2H=0xFF;                                                //波特率为115200
        T2L=0xFE;
    SCON = 0x50;
}
void Time()
{
    AUXR=AUXR&0x3f;
        TMOD=0x00;                                           //定时器T0,T1选择方式0
        TH0=0xFC;                      //定时器T0定时1ms
        TL0=0x66;
        EA=1;
        ET0=1;
        TR0=1;
}
timer2()interrupt 1
{          n++;
      j++;
          i++;
          if(i==2000)
          i=0;
          if(j==11)
          j=0;
          if(n==101)
          n=0;
          num=RESULT/1024.0*5;              //计算电压值
          a0=(int)num;
          a1=(int)(num*10);
          a1=a1%10;
          a2=(int)(num*100);
          a2=a2%10;
          a3=(int)(num*1000);
          a3=a3%10;
}